求教大神,450到手飞十字盘不平

楼主(2017-08-21):
已经连接电脑调试好了,十字盘也调平了 但是把数据线拔下来了以后吧,推杆升降就不是是平的了,有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还有就是给飞机供电k8陀螺仪亮红色的声音121 111 1 11 11 11 谢谢粑粑。

网友A:
检查斜盘舵机!确定完好。或者换新的斜盘舵机。判断舵机问题,需要设置中立点和上下百分之百的摇杆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斜盘舵机!确定完好。或者换新的斜盘舵机。判断舵机问题,需要设置中立点和上下百分之百的摇杆行程。

谢谢您

网友:
kbar的装法很特别哦……

网友:
退出就进入自动修正了吧,如果调参软件内很平,退出不平,就要考虑机身陀螺安装,桌子啥的平不平了

网友:
好奇怪的bar  用的什么遥控呢?

网友B:
bar要放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bar要放平啊!!!

是陀螺仪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陀螺仪吗

是的,还要加减震绵,3m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还要加减震绵,3m的就行

还有个问题问您,就是蓝色k8陀螺仪指示灯是红色的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ar要放平啊!!!

哈哈哈哈哈,我也是服了,萌新啊这个

网友C:
你那个电池的转接头!用胶布缠一下,别裸露,电池短路你就爽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哈哈,我也是服了,萌新啊这个

zzz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电池的转接头!用胶布缠一下,别裸露,电池短路你就爽翻了~~

好的谢谢您

网友D:
我的蓝K8红灯,黄K8绿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蓝K8红灯,黄K8绿灯

嗯嗯,那就是对了我的也是红灯

楼主:
感谢各位大哥哥,飞机已经调好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E:
k8在机身上找个水平位置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k8在机身上找个水平位置安装

嗯呢,安装正了以后就正常使用了

网友F:
陀螺仪的安装是不是有点问题啊,为啥是斜着的

网友G:
舵机臂貌似没有装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F:
陀螺仪的安装是不是有点问题啊,为啥是斜着的
哈哈就是因为装的不平

网友H:
为什么T头还接XT60,直接剪掉,用热缩管包了从新接啊

网友I:
先在遥控器或陀螺仪调中立点再拿调平器

网友I:
物理调平的顺序是先调舵机臂水平再调舵机连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