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模拟器安装问题

楼主(2017-08-21):
为什么今天突然安装好了模拟器,然后在点运行之后就总是出现没有检测到遥控器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呀!!USB也已经插上并且电脑也显示检测到了。

网友A:
多半是遥控器没调好,或者控制台模式没选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遥控器没调好,或者控制台模式没选对

遥控器上需要调吗?futaba遥控器不是插上教练孔线就会自动进入开机模式了吗?

楼主:
求高手解答啊。

网友:
先进入程序(凤凰摸拟器),再插usb插头试试

网友:
加密狗开关没选对,加密狗上开关推到g5g6g7的位置,还有加密狗上指示灯闪烁是连上了,没闪线的问题和接头问

网友:
一般送的音频线没啥用,要自网上自己买条好点的二十块的可以了

网友:
加密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