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栖虾双翼联动怎么弄?

楼主(2017-08-21):
拉下面的舵面,向上拉到一定程度,上面的舵面会向下走!这怎么解决?

网友A:
联动的舵角为什么不装在铰链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动的舵角为什么不装在铰链位置

上下都要装在铰链位置?

网友:
这个有图纸么

网友:
我的做法是,上下连接处都在翼面相对的同一个点上(最外侧)。

网友:
一般飞行用不到那么大的舵面角度

楼主:
论坛有图纸

楼主:
这样联动可以,舵机角度没那么大,100%舵量也没事。昨天试飞了,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