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扭的问题

楼主(2017-08-21):
船壳是自己用KT板做的,长三十厘米左右,宽十多厘米很轻。动力是2600kv外转子无刷电机,3s锂电。静止时,船是平衡的,油门越大,船越倾斜。试过给轴偏转一定的角度,但是效果不大。不懂是不是因为船太轻或太小的缘故,请大家指点。还有看到很多船的舵是在螺旋桨后侧,这又是为何?

网友A:
尾部水线以下左右各加一调整片,相当于飞机的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部水线以下左右各加一调整片,相当于飞机的副翼.

我是新手,有图吗?不是很懂

网友B:
10cm宽度,,,,船底有点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cm宽度,,,,船底有点小了

所以是船太小的原因?

网友:
还有看到很多船的舵是在螺旋桨后侧,这又是为何?

==============那么你把舵装哪里了???

网友:
舵是在螺旋桨后侧,可以充分利用螺旋桨尾流较大的速度,增加舵效,也就是增大舵力!
也有在前面的,比如潜水艇,叫做桨前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