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哪位大师教教我,用的14sg才装的su27。不会设定控

楼主(2017-08-21):
固定翼对我来说相当陌生,飞了几年直机。现在爱好上了su27,买了一架装好,发现自己一点不会设定,有哪位大师教教我啊!qq455684830

网友:
说明书设置混控就行了

网友:
认真看说明书

网友:
type设置成airplane,就是固定翼模式

网友:
板机SU27?14sg?

网友:
买个14SG玩板机? 土豪你好啊

网友:
两个舵机分别插1通和6通

网友:
上面兄弟说的结合一下

网友:
14sg飞纸飞机,家长二话没有,买

网友:
选择翼型 FLYING WING ,舵机接1CH 6CH.

网友:
在飞机翼型里选双副翼,图中左边第一个,舵机分别接1、6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