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关于电磁舵机的接收机

楼主(2017-08-21):
请教下各位,市面上最常用的电磁舵接收机是哪款?手头在用的DSM2电磁舵接收机烧掉了,一下子没有其他选择,毕竟DSM2这个价格不低,而且用起来也不怎么好用,老是掉频,要重新对。

楼主:
难道没人用电磁舵了吗........

网友A:
dsm2,比较好,怎么烧的?是否能换fet

楼主:
撞击碰到马达接口短接了,不知道,一推油门就冒烟了,一烧还直接烧3路通道了

网友B:
有几种,900mhz

网友B:
还有二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二通的
这些2.4G都要用专用的控呢....我还是想用手上的D7E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