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级别左右直机求推荐

楼主(2017-08-21):
伟力的977飞起来老是飘,就想换台大点的。但小区空间有限,又怕影响别人休息,不敢上450。就先搞个250左右的飞飞。最近看上了伟力950和华科尔v120,不知性能如何?用过的模友来指导下吧。当然有别的机机推荐再好不过了

楼主:
最好是成品机,因为学业太重,没太多时间装机调机

网友:
一个轴传,一个尾电机~我有台120,感觉不错~

网友A:
其实450练手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450练手最好~

我也想玩呀,不过我在北 京,没有飞场。并且小点可以被当成玩具,450一飞估计要去喝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玩呀,不过我在北 京,没有飞场。并且小点可以被当成玩具,450一飞估计要去喝茶了

那就120吧~120不大~这机子新手用动力够了~后期还能改~就是不耐炸,一炸就坏和主齿连接的小伞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120吧~120不大~这机子新手用动力够了~后期还能改~就是不耐炸,一炸就坏和主齿连接的小伞齿~

好的,谢谢啊

网友B:
250算上电池,起飞重量350克左右,超过250克了,也会喝茶,小心咯

网友:
oxy2 最好的200级直升机。但是有500级的价格

网友C:
v120

但不适合撞,修飞机修到想退魔

网友D:
这个级别要想玩儿舒服太难了,你就凑合110 120折腾吧

网友E:
120哪里是250级别,???推荐oxy3

网友F:
250级慎入。对部件加工的精度要求高过大机,因为飞机小震动不易吸收。装机、修理和排查特别要有耐心,螺丝小容易拧滑,三轴细易损。优点是对场地要求低,即使炸了也不会有大机那样的杀伤力。现在围观的人胆子也不是一般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算上电池,起飞重量350克左右,超过250克了,也会喝茶,小心咯

有些风筝都超250g了,这边只要群众不举报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v120

但不适合撞,修飞机修到想退魔

这机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级别要想玩儿舒服太难了,你就凑合110 120折腾吧

飘的要死,有一次我在看遥控,居然飘我手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0哪里是250级别,???推荐oxy3

谢谢,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250级慎入。对部件加工的精度要求高过大机,因为飞机小震动不易吸收。装机、修理和排查特别要有耐心,螺丝 ...

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飘的要死,有一次我在看遥控,居然飘我手上了

450也飘

网友G:
120太折腾了,950没见有人飞过,最好先咨询下,oxy2应该是目前最好的,还有泰世的x2,还有华科尔的mcp大小也合适,你可以看看还有没有卖的

网友H:
收了一架亚拓的250se目前还在修,没飞来

网友:
套機可以試試230s

楼主:
淘宝没找到呀

网友:
稳不稳看你的调机和操作

网友I:
小机当主力练习机不好找,作为练习主力军飞机的操控要好,至少要接近450,要不很多动作不好练,就算勉强练下来基本上都会坏手法,对以后的技术进阶造成巨大障碍甚至要走回头路。现在操控比较好的小机可能基本上就是oxy3,有255桨和285桨可选,sab280小慧星也可以参考下,都是豪机,操控性不成问题。自组250,205桨除非你对自己的调式有把握,要不别碰。

网友:
别折腾了,就977(110)最合适,顺便说下,450也飘,要说450以下级别,就搞亚拓那个小机,不过就是贵点,所以就伟力吧,一样飞,小机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120太折腾了,950没见有人飞过,最好先咨询下,oxy2应该是目前最好的,还有泰世的x2,还有华科尔的mcp大小也 ...

mcp有刷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小机当主力练习机不好找,作为练习主力军飞机的操控要好,至少要接近450,要不很多动作不好练,就算勉强练 ...

那些豪机不会调呀,并且目前还没太多时间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mcp有刷

有刷感觉也够你用了,而且这个好像也可以自己改无刷,好多年前就有人拿这个飞3d,优酷可以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J:
伟利xk120

根977差不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977差不太多

250级别 sab小火球、oxy2,gaui x2 都不错 买哪个都行 也不贵。还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收了一架亚拓的250se目前还在修,没飞来

还收不?我也有一架亚拓250

网友K:
250就算了吧
现在就折腾450和500了
更大一点的550觉得贵,再往上都是双电池,成本高
觉得直升机,单电池投入小
你室外飞,450以下的,来点风就刮跑了,你飞起来就是不停的稳住飞机,何谈练习
现在6S动力的450,室外差不多,大风也会跑,但是能飞的天多了
要是再使使劲上500更好。
感觉练习机,只有450和500值得玩,什么250 ~150,室内飞不开,室外飞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250就算了吧
现在就折腾450和500了
更大一点的550觉得贵,再往上都是双电池,成本高

谢老哥推荐,可我在北 京,又因为学业问题没太多时间去飞场,只好弄个小机在小区瞎飞飞

网友C:
跟xk120差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些豪机不会调呀,并且目前还没太多时间折腾

没时间折腾的话,强烈不建议02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xk120差多了。。。

大小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时间折腾的话,强烈不建议02s

咋啦,这机是不耐炸还是不好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啦,这机是不耐炸还是不好调?

不耐炸,修起来麻烦

网友L:
你飞过250就知道了,漂的不要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飞过250就知道了,漂的不要不要的

今天到货

网友M:
120 主轴下的那个螺丝太难拆,搞到绝望。
要不还是伟力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120 主轴下的那个螺丝太难拆,搞到绝望。
要不还是伟力的吧。

其实有个好办法,就是主轴上方那个用来固定旋转头的插针,比下面用来固定大齿的插针好像有细一点,也长一点,用上面替代下面,就容易插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120 主轴下的那个螺丝太难拆,搞到绝望。
要不还是伟力的吧。

此外,用来上尾桨夹的六角螺丝的螺丝刀,粗细刚好可以插入大齿插针口,可以用它来把大齿插针从小的那一头顶出来。

网友:
等着后悔吧!

网友M:
华坑的120S,买的时候便宜点,用起来比450烧钱。
得多准备几个舵机,那玩意老抖舵,各种零件也不少。真的不如上450.

楼主:
引用 网友M:
华坑的120S,买的时候便宜点,用起来比450烧钱。
得多准备几个舵机,那玩意老抖舵,各种零件也不少。真的 ...

已入macp

网友:
我现在家用250飞悬停,话说450飞好了再来玩250就很容易了。

网友:
天龍250好嗎?

网友:
便宜的开始就是成本高的开始

网友J(2017-11-04):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玩呀,不过我在北 京,没有飞场。并且小点可以被当成玩具,450一飞估计要去喝茶了

北 京飞场可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北 京飞场可多了

大多在郊区周边,出行不方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