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关于焊接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7-08-22):
在焊黄铜管的时候,发现烙铁老是不能将锡融化,有的时候焊锡丝还会变白碎掉而不是融化。用的是50w的外热式烙铁和三枪63%0.8mm的焊锡丝,请问是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A:
铜管散热太强,加大功率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管散热太强,加大功率才行

那焊锡丝直接接触烙铁不融化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买到劣质焊锡丝了?

网友B:
要是被焊接的黄铜体积比较大的话需要事先加热一下···如果不大的话换大功率的电烙铁···你的情况明显是温度都被黄铜吸收了··记得焊接处打磨一下表面的氧化层

网友:
焊黄铜管用啥烙铁啊?一个防风打火机,黄铜管烧热了锡丝直接往上怼

网友C:
黄铜导热太快,锡熔不了,不是焊锡问题。可以在铜管外面包一层耐热的东西,不让它散热太快,或者用大功率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铜导热太快,锡熔不了,不是焊锡问题。可以在铜管外面包一层耐热的东西,不让它散热太快,或者用大功率烙 ...

不是,给烙铁挂锡的时候焊锡丝也融不了

网友D:
有可能烙铁温度不够 第二是你的焊锡含铅太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给烙铁挂锡的时候焊锡丝也融不了

这么奇怪?烙铁头氧化了吗,或者是焊锡真的不行了。。也可能发热芯坏了不够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烙铁温度不够 第二是你的焊锡含铅太高

不是铅含量高熔点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奇怪?烙铁头氧化了吗,或者是焊锡真的不行了。。也可能发热芯坏了不够热。。

有可能,五金店买的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被焊接的黄铜体积比较大的话需要事先加热一下···如果不大的话换大功率的电烙铁···你的情况明显是 ...

如果用锡浆加喷枪能不能解决呢

网友E:
黄铜管需要用溶金器,就是空调接管的那套工具,烙铁是不行的,且介质也是铜条。不是技术的问题,是知识的问题,用错工具了,找个空调维修的给你接上吧,没必要自己置办一套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黄铜管需要用溶金器,就是空调接管的那套工具,烙铁是不行的,且介质也是铜条。不是技术的问题,是知识的问 ...

额我是焊船轴系那个地方,用不着这么复杂吧

网友:
用大功率烙铁没问题,当然没有那么牢固。

网友F:
你需要一个防风火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需要一个防风火机。。

您好,我手里现在有气焊烙铁,说是用火焰温度能到1300度,那我现在是不是买根铜焊丝就可以了

网友:
温度不够!焊锡凝固了!试试把洛铁放在铜版上久一点!再点锡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手里现在有气焊烙铁,说是用火焰温度能到1300度,那我现在是不是买根铜焊丝就可以了

应该可以

网友:
烙铁头沾不上锡是烙铁头烧氧化了,如果烙铁头能沾上锡焊小件焊锡都发渣那就是焊锡不好

网友:
焊锡丝直接碰烙铁头白渣不化的话,要么是焊锡丝含铅过高(劣质焊锡丝),需要换焊锡丝,要么烙铁头温度不够(烙铁头氧化),试试用松香清洗烙铁头,另外焊接金属件一般需要80W以上烙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手里现在有气焊烙铁,说是用火焰温度能到1300度,那我现在是不是买根铜焊丝就可以了

如果有气焊那就简单多了··到修空调那找一截焊丝分分钟搞定

网友:
用喷灯,焊条粘点硼砂

网友:
焊锡丝的问题....!

网友:
黄铜用烙铁?没搞错吧

网友:
烙铁功率不够,换70W以上的,焊丝用含铅的

网友:
哇塞 !这么多专业人士,朝圣了。我这个7级工立马下潜。

网友:
有条件用银焊,效果更好。

网友(2018-01-22):
白花花的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