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好盈40A电调能用4S吗?

楼主(2017-08-22):
   大家知道好盈40A有2种,普通型说明书上只说2-3S可用,而另一种贵的可以2--6S .不是贵了一点点,大约3个顶一个。那么普通40A可以上4S电池吗?最近玩水机,3S感   觉电机拉力不够,就试着上4S因为双电机,双电调,5V7805管子有4只,供4个舵机是没问题的,所以直接上4S了,试飞成功,一块电池飞完,完美降落水面,摸电机不是很烫,但摸电调很烫,不是MOS管烫,而是7805管子烫,,分析原因,当4个舵机工作,大约需要1.5A的电流,4S16.8的电压1.5电流就是约25W的功率,舵机5V耗掉7W左右的功率而7805承受了16W左右的功率浪费发热,分4分,每只管子约4W,,可以用但很热,,,第二次飞,舵机,接收机单独5V,有开关降压模块供电5元一块,这样飞了4组电池,爽飞回家,,,结论,,普通好盈40A,(5V电,有模块供比较安全)可以上4S电池。当然5S--6S,不能用了,超压保护了,,,MOS管也不一样,,,

网友:
p这个水机好有喜感,飞起来了么?

网友:
什么机型,分享一下图纸。

网友:
用的是什么型号电机

网友:
何机型?矿泉水瓶是用来增加浮力的?

网友:
俺就佩服你这样爱折腾的

网友:
你两个大可乐的,可能更帅

楼主:
回复上楼朋友,机子仿美国二战名机科特琳娜,,飞起来很爽,配置2212电机1400KV2只,好盈40A2只,翼展1.35米,机长0.85米,带电池1300克。2个瓶子起到稳定左右,增加浮力容易脱水起飞的作用,我不想在翼尖带小浮子,阻力太大,,,

网友:
恩 玩水机,是个很好的 乐事 。。。
陆地上的平地,都被 修房子了,没跑道。
没见得 哪个 房地产商 在水面上建房子。。

俺清楚的 记得: 好盈 40A 不支持 4S 电池,
好盈 50A 的 支持 4S 电池。50A 才行 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上楼朋友,机子仿美国二战名机科特琳娜,,飞起来很爽,配置2212电机1400KV2只,好盈40A2只,翼展1.35 ...

请教楼主,这机子是买的成品,还是自制的?谢谢!!

楼主:
你看样子,一定自制,,我用进口的压缩机包装泡沫,电热丝切割成0.5板才,看卡特琳娜图片一边做一边设计,就是做不出产品机的品味,,

网友:
用过xxd30a,上4s飞过小赛,短暂时间大油门,飞过数次,当然最终结局是电调烧了了事。好赢的天行者40a没有试过,这点中特威比较方便,甲壳虫系列都支持4s,价格也比好赢略便宜,

网友:
40a天行者可以全程4s飞没电,小塞一直4s飞

网友:
我飞飞人40A 无意插差了4S电池听到叭一声,电调就坏了

网友:
经常30a用4s电池飞

网友A:
没想到好盈电调居然用低端的7805。看起来电机是能用的 但是带动舵机最好用单独的电源。常见的可以才用MP1584/MP2307等微型模块电源,可以2A输出。

网友:
咱俩的飞机很相似,我的是塞斯纳改的

网友:
楼主5元一块的降压模块是用的哪一种?一般好像没这么便宜的BEC吧?

网友:
上面有标注吧

网友B:
说明书里有标注可以用几S

网友C:
我用2212 2450的电机5045三叶浆4s电飞没问题,也不是很热。

网友D:
用天行者50A 5V5A,4S,会安逸些。

网友E(2017-09-21):
楼主的两个电机怎么安装上的呢?怎么找水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