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380皮带

楼主(2017-08-22):
今天检查380的电机皮带发现有个位置里面的纤维貌似断了一些,这样的皮带还能飞吗?原厂的皮带价格比较坑爹,有没有副厂的替代品可以用啊?

网友A:
这个不能在用了,富丽380皮带飞了多少起落就开裂了?

网友B:
尾传动皮带1140-2GT-6
电机皮带   304-2GT-9

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在用了,富丽380皮带飞了多少起落就开裂了?

不太清楚,我也是收来的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传动皮带1140-2GT-6
电机皮带   304-2GT-9

谢谢,已经在淘宝找到同规格的了,原厂的真暴利啊

网友C:
质量好的皮带没有你想的那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质量好的皮带没有你想的那么便宜

同品牌同规格的比原厂便宜一半,淘宝刚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个关键字

楼上有大神已经说了型号了,淘宝直接搜就可以

网友E:
sab原厂的皮带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sab原厂的皮带不错

好飞机都是盖茨皮带

网友:
雷虎原廠是阪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