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原装可以控多少米啊

楼主(2017-08-22):
入题

网友A:
不短接电阻改功率只能控几十米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短接电阻改功率只能控几十米以内

网友:
目前原装,没刷系统,放电池
拿来飞3D EPP板机。也没飞远过。目前没失控过
之前飞450 ,虽然没失控过,心里不放心,也换了
目测直线30米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短接电阻改功率只能控几十米以内

电阻短接有什么后果?费电?辐射?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短接有什么后果?费电?辐射?求解

不短接,原厂的d7e是设计给小飞机用, 发射电路里面限制了发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