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主板主马达mcu mos淘宝哪裡修哪裡卖?

楼主(2017-08-22):
请问大家mcpx主板主马达的mcu或叫mos坏了,淘宝哪里有修?Mcu淘宝哪裡有卖?

网友:
AO3413-P沟道

网友A:
主板上的mcu没得修吧?除非从一块好板上拆焊一个,但mcpx的主板有许多的型号,使用的硬件配置不完全一样,不容易找到一样的板,如果mcu都坏了,建议换新。
至于mos管,地平线的大多用P沟的管,可试用A1SHB之类的替换,mcpx bl的主马达驱动是4616P+N沟复合管,网上有售,价格不贵,尾马达的始动管也如4616的管,只是很小;我也没找到,只能用类似大下的P+N沟代替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的mcu没得修吧?除非从一块好板上拆焊一个,但mcpx的主板有许多的型号,使用的硬件配置不完全一样, ...

谁说MCU不能修啊,我有原厂烧写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的mcu没得修吧?除非从一块好板上拆焊一个,但mcpx的主板有许多的型号,使用的硬件配置不完全一样, ...

哥LZ单纯的就是MOS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的mcu没得修吧?除非从一块好板上拆焊一个,但mcpx的主板有许多的型号,使用的硬件配置不完全一样, ...

你把它说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谁说MCU不能修啊,我有原厂烧写文件

哟,你牛!
这些文件你都有。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哟,你牛!
这些文件你都有。
不错。

我重新画MCPX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哟,你牛!
这些文件你都有。
不错。

NCPX-HEX也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LZ单纯的就是MOS坏了
没想吓他啊,他说的mcu或者是mos啊。😃话说mcpx bl尾马达驱动管的型号你有吗?找不到吔,只能用个六脚管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想吓他啊,他说的mcu或者是mos啊。😃话说mcpx bl尾马达驱动管的型号你有吗?找不到吔,只能用个六 ...

他说的主马达

网友A:
他说主马达的mcu或mos之类的,当然对于普通的mcpx可能只是个mos管,但对于mcpx bl的话,主马达驱动确实是由mcu给出信号驱动mos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说主马达的mcu或mos之类的,当然对于普通的mcpx可能只是个mos管,但对于mcpx bl的话,主马达驱动确实是由 ...

你们都是大神级别

网友:
我看的云里雾里的

楼主:
不好意思,因为不动才会这样写,请教大家,收了油门主马达还是转不停,是不是该换MOS?淘宝哪里有修(换的意思)?淘宝哪裡有卖?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因为不动才会这样写,请教大家,收了油门主马达还是转不停,是不是该换MOS?淘宝哪里有修(换的 ...

AO 3413  淘宝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O 3413  淘宝一大堆

谢谢,请问尾马达mos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AO 3413  淘宝一大堆

为何老外都说用这个呢?SI2315BDS-T1-E3 P 12V 3A SOT23-3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老外都说用这个呢?SI2315BDS-T1-E3 P 12V 3A SOT23-3

你去买老外那种吧

网友(2017-09-30):
羊哥你可以的啊, 居然有hex文件。。。

网友C:
干脆去买个mcps现在的新版mc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