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螺距尺显示异常,怎么回事?

楼主(2017-08-22):
也能用,但就是忽闪,怎么回事, 还有屏幕上有了个黑斑怎么回事?我自己改的用手机电池供电,电压高点,但是至今没烧

?spm=a2hzp.8244740.0.0

网友:
也许接触不良

网友A:
这个螺距尺我也有  纽扣电池不行  要改外置电池  奇怪了

网友:
电池容易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螺距尺我也有  纽扣电池不行  要改外置电池  奇怪了

纽扣电池不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该吧、、、

本人卸开修了N次,设计有缺陷

网友:
螺距尺 顯示 ERR.  這不是 接触不良.

网友C:
没电了,换好一点的电池,另外开机钮平时很容易被碰到开机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电了,换好一点的电池,另外开机钮平时很容易被碰到开机所以。。

改的手机电池供电现在4.0V,这个开关确实不太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