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穿越机runner250求助

楼主(2017-08-22):
runner~a250,满电的
电池
电量报警,偶发,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电池不行了呗····

网友B:
有双向回传的话可能是控上的低压报警没调好,或者调错一个低压报警了

网友C:
飞控参数里把单节电压调到4.3V试试。这种情况一般是电压超了最大电压一点点,飞控多认了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