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求助

楼主(2017-08-22):
各位老师大家好   提个问题   1,电调只上电,电调热不热。2 原电机3500kv现在换3650kv电机 现电调特热(5分钟)原来3500kv飞四块有一点热。原来3500kv电机烧了,换了3650kv电机就这样。

网友:
型号,做工,品牌,机型,飞行动做,气温,风速都有影响。

网友:
kv增大桨应该要稍微小点吧,不够你这点应该没太大问题

网友:
会热的 bec在工作

楼主:
飞一块电,电调就保护了。

网友:
影响因素非常多,总之,买贵的就对了

网友:
看看电机热不热,估计就是电调出问题把你原来的电机烧了。

网友:
这需要看参数,还有桨的大小,上来直接说电调,电调有一万种,谁知道是哪一种

网友:
总的来说,电机KV值增加,电调的值也要增大。

网友:
我的电调热

楼主:
热的烫手  电调都保护了。好像电调有点问题。等换一块电调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的烫手  电调都保护了。好像电调有点问题。等换一块电调试试。

虽然是学生,但是问题都说不清。麻烦你看一下二楼。请把具体的电调型号,电机型号说一下。不然怎么让人家帮你?电调换了电机发热,还有可能是进角的问题。

网友:
更改電調設定:進角、PWM頻率!

网友:
上电不用,线性BEC会有点热,开关式UBEC基本不热的。
那点KV差别基本没区别,比原来热很多的话是不是天气不同?毕竟是夏天了。
可以考虑马达齿小一个T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