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不好控制,已炸毁

楼主(2017-08-22):
自己做的怎么就是不好飞呢,大家看看有啥明显问题,翼展1300,电机kv2200.天上必须全油门,不然立刻掉速度。还有KT材质真不敢恭维

网友:
从第一张图看,平尾舵面往下而不是平着,飞机做的挺好,没调好而已。

网友:
换低kv   大桨

网友:
别用黄金电机呀,并且翼展大一些好飞

网友:
大哥,你这是飞门板?机翼前缘是正方的,阻力大升力小。要么用一层kt板做机翼,阻力稍微小一点,如果机翼比较厚,前缘一定要磨圆,不然就是个砖头。

网友:
动力不对,换kv1400的,

网友:
炸毁的尸体图在哪里_64:}

网友:
这机翼没翼形 啊

网友:
一米三飞机你拿2200kv 怎么能好飞

网友:
换880kv和980kv,另外看飞机起飞中间多少,来确定电机型号,头拉必须低转速的,要大桨,要考虑推重比

网友:
飞机做挺漂亮的,鼓励!

网友:
真•门板……能飞起来已经可以了,就不要奢望操控性了。

网友:
1.3米的飞机用2200的飞!楼主你很有想法!

网友:
你的机身也是自己做的吗?什么材质的?自己做飞机,除非是仿制,要想有一个好的气动布局,合理的配置,翼荷载等,都要有一定的知识才行。不然的话想好飞都难。

网友:
翼型不对升力小速度慢就掉高度

网友:
初学最好重心底机翼带上反角的

网友:
先买个便宜的泡沫成品机研究一下~~少走点弯路

网友A:
自己做飞机,关键在于机身与机翼、尾翼安装要尽量横平竖直,重心调整合适,动力选择合理,基本就没问题了。
根据你做的这架飞机,马达KV值最好用1000或1200,配9050桨,才有足够的动力。
KT板是做固定翼最好的材料之一,关键看你会不会合理控制飞机重量。

网友B:
你的飞机做的很漂亮!说明你的动手能力很强!但是,你应该学习些飞机的基本知识。如1动力的选配新手推动比不要小于0.5.
2电机的型号和KV知道选择。
3桨和电机KV值的的选择。
4机翼的安装迎角选择。
5重心位置的调整。
6说道翼型开始为了好做可用平板,但是你的动手能力很好那就应该了解一些翼型的选择知识。
以你的动手能力如果你再掌握一些基本知识,你做的飞机一定漂亮又好飞!
祝你双飞!!

网友C:
看机身是滑翔机的,为什么不按照滑翔机尺寸来做?

网友D:
能飞就不错了。你看看机翼,前缘都是平的切面,那么大阻力,根本没办法稳定。还有主翼和机身的皮筋连接,明显不够紧。主翼不会做,可以去tb搜有瑕疵的那种塞斯纳主翼,几十块钱。

网友:
谢谢大家鼓励

网友E:
你这机翼有翼型吗,感觉就是两块kt板粘一起。机翼还这么细细一条,有升力就怪了。还有,翼展1米3配kv1000电机10寸桨效率才高。再改进改进吧

网友F:
1,机翼厚需要翼形,不能按板机理解。
2,动力不对,前拉机用小kv配大桨,可以参考赛斯纳的配置
3,加油抬头,收油低头,就是重心不对

网友G:
你这翼型能飞起来已经很牛掰了

网友H:
2009年注册的初学者?

网友I:
板砖想飞就需要动力,动力一般就需要翼型,楼主这两项都不占当然不好飞了。主要还是桨用小了,1080的桨效率才高,用900kv的电机,这么大翼展,而且迎风面那么大还没有翼型,能飞起来就不错了。

网友:
桨小了,桨小了,桨小了。KV值不对

网友J:
楼主的这个阶段才是最快乐的,只要平安下来,开心的晚上睡不着觉

网友K:
目测配置不对呀

网友L:
关键没升力啊大哥

网友M:
翼展1300,电机kv2200……大哥,能不能别胡闹啦?还是静下心来多学习吧

网友N:
这个机翼阻力!!!! 翼型也没有,拉力线也不对,

网友O:
我感觉你做成板机碳杆的模式比较好,下层机翼是为了配重吗?

网友P:
加5度上反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