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的双向传输所需天线数目的疑问

楼主(2017-08-23):
楼主前段时间先后入手了两台Turnigy i10(富斯 i10 OEM)遥控器,详见《入了个二手TGY-i10(富斯i10),体验不同的操作方式》。该控支持双向传输,且接收机也内置双向传输模块。最近由于需要调摇杆松紧,于是拆控就变得不可避免。当然了,我本人也是很喜欢拆开电子设备看看里面的设计的。这次拆机我注意到该控内置两根天线,和我手头的地平线黑版DX8以及DX9类似,一根天线横置,另一根则可以由用户自行调节方向。除此之外,我再没有见到其它的天线了。之前拆DX8的时候明显看到除了两根发射天线之外,控内部还有两根接收天线,用于接收回传信号。那么问题来了,富斯这套系统是如何接收回传信号的?难道那两根天线兼做接收与发射么?

这是i10的,红框内为天线

这是DX8,红框内为接收模块

网友:
头像是大F?

网友A:
黑棒子那一个,应该是发射的天线,横向那个是回传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棒子那一个,应该是发射的天线,横向那个是回传接收;

这么说的话,难道i10不是多向天线?

网友:
一根就够了

网友:
我也布吉岛

楼主:
按说双天线是这个控宣传的一个卖点,不大可能只有一根充当发射吧。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咨询过福斯售后,售后说的是两根天线同时兼容收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咨询过福斯售后,售后说的是两根天线同时兼容收发

跟我猜测的差不多,看样子是交替收发的,二者应该无法同时进行,但交替频率很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说双天线是这个控宣传的一个卖点,不大可能只有一根充当发射吧。

有电子切换开关的,同一时间,只有一个天线在收/发

网友D:
楼主这么多遥控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电子切换开关的,同一时间,只有一个天线在收/发

谢谢!似乎spektrum的双天线也是这个工作原理,两根相互垂直的天线并非同时都在发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么多遥控器呀

不知不觉当中就入了这么多控,真正用的没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电子切换开关的,同一时间,只有一个天线在收/发

正解!
双天线是为了发射,跟接不接收关系不大。双天线90度垂直放置,主要是为了解决不同角度的发射波束覆盖问题,减少控制死角。

楼主所说的发射和接收需不需要一个天线根本不是问题,一个天线也能同时收发(前端内置高速RF开关的,跟手机类似)。
两个天线更能交替收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解!
双天线是为了发射,跟接不接收关系不大。双天线90度垂直放置,主要是为了解决不同角度的发射波束 ...

手机天线这个解释很清楚也很有说服力。我最初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后来买了DX8之后拆机忽然发现有单独的天线,现在想想,那个或许也不一定就是专门用来接收回传信号的,具体什么用途我也没有搞得很明白。

网友F(2017-10-07):
一根天线可以同时做收发的  像手机的天线也是一根(跟基站连接的天线)  电脑的无线网卡也很多是一根天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根天线可以同时做收发的  像手机的天线也是一根(跟基站连接的天线)  电脑的无线网卡也很多是一根天线的 ...

朋友我发现你喜欢回复别人已经在很久前就已经给出答案的帖子,是不是为了给自己复习复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我发现你喜欢回复别人已经在很久前就已经给出答案的帖子,是不是为了给自己复习复习啊?

我都不看其他人的回复就回复你了  而且这些问题那么简单 也不需要复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