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进入编程模式出现问题!求交流!

楼主(2017-08-23):
给大家复习一下过程
然并卵,说什么也不让我进编程模式~为什么!求解答!
无奈,如果摩友没啥好建议,我就只能涛一个那个好盈的LCD专业编程设定盒了~~~~

设备:14SG,好盈100A,双天电机
步骤:
1、把电调插到接收的油门通道,因为Futaba是油门反向,(其他的遥控器可只需要确认一下油门是否正向就行)。所以,建了模型后(也测试了一下是反向),把油门推到最大,开控;
2、电调、电机通电,如上图说明书指示,有“音乐123”提示上电,后有两“哔哔”短音表示最高点校准完成,立刻油门推至最低,等待。
3、随后,马达响N声,表示的是锂电池N节数,随后响一声长音,就OK了。

了解到,好盈100A,默认的是刹车关闭,直升机定速模式,熄火降落重启时间10s,进角15度,PWM频率是32,内置BEC电压5.2V。

因为要飞固定翼,70E,所以,我要按照平时的方法对电调进行更改。
步骤:
1、把油门推到最大,开控;
2、电调、电机通电,如上图说明书指示,有“音乐123”提示上电,后有两“哔哔”短音表示最高点校准完成,保持不动5s,等待

3、随后,马达“音乐5声”,进入编程模式。

听提示音,提示音发出后,3秒内,油门打到最低进入该设定项。

进入后,在对应声音后,推油门至最高点,选择对应值。有4声,音乐声音。

厂家说明书

厂家说明书

网友A:
表示至今没搞懂定速怎么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至今没搞懂定速怎么标定

我对直机没那么多了解,只知道Normal模式里面设置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吧,电池和电调接上,好像是得满电的,油门推中,油门开关解锁,马达转10几来着忘了就完成了。
试飞的时候感觉不行,再调idle1,2,3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直机没那么多了解,只知道Normal模式里面设置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吧,电池和电调接上,好像是得满电的 ...

是的,就是不知道遥控器油门螺距曲线怎么设置

网友:
电调插3通道试试

楼主:
3通道是油门,我插3同道了。感谢。找到原因了,因为油门校准没校准好,导致进入编程油门位置它识别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3通道是油门,我插3同道了。感谢。找到原因了,因为油门校准没校准好,导致进入编程油门位置它识别不了。 ...

不客气,我也是瞎蒙的,以前不插3通道就不能编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我也是瞎蒙的,以前不插3通道就不能编程

他是行程校准不到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