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frsky xm小接收,接收机天线,感觉像是假的,有图【有结论】

楼主(2017-08-23):
如下图:首先长度不一样,其次露出来的天线长度也不一样
我把露出来的天线长度自行剪切一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经过和群里的大拿和论坛的模友讨论,结论是:
接收机天线主要看裸露的部分,有屏蔽线的那段长短关系不大
裸露的长度范围:29-33mm;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图片太大太难看

网友A:
自己剪就好,另买的天线一般都长

网友B:
不是假的。。。后期买的贴了二维码的XM和XM+。。。天线本身就短一些,天线露出也短一些。。。实测不影响效果。。不用管

网友:
一切以实际使用效果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假的。。。后期买的贴了二维码的XM和XM+。。。天线本身就短一些,天线露出也短一些。。。实测不影响效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剪就好,另买的天线一般都长

嗯,对的、

网友C:
东西是真的, 但是天线(没有屏蔽层裸露部分)的长度确实处理得不严谨。当天线的长度为无线电信号波长的1/4时,天线的发射和接收转换效率最高。
波长=速度/频率
那么2.4G电磁波的波长就大约(考虑到真空和不同密度空气的电磁波速度的偏差)是

300,000,000,000 mm ÷ 2,400,000,000Hz=125mm那么2.4G信号的最佳天线长度就是 125/4= 31.25mm。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西是真的, 但是天线(没有屏蔽层裸露部分)的长度确实处理得不严谨。当天线的长度为无线电信号波长 ...

谢谢,很专业,有数据有结论。

网友D:
实测不能剪,xm露出稍长,剪了信号衰减特别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测不能剪,xm露出稍长,剪了信号衰减特别快

是通过修剪,让露出部分达到31.25mm。屏蔽部分的长短对信号没有影响。

网友:
刚开始我也以为买到假的了。。估计为了降低成本,线越用越短。。刚开始还觉得太长,得绕两圈。。现在感觉太短。。
说起来XM+比XM信号强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