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bl 主板莫名奇妙不能对频了

楼主(2017-08-23):
请教大神mcpx bl 主板莫名奇妙不能对频可能是什么原因?上电后主板的灯能闪烁, 但就是对不了频

网友A:
原因多,可试查陀螺仪传感器周边阻容元件。

网友B:
咸鱼网上,有模友提供维修服务,我好几块都满血复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多,可试查陀螺仪传感器周边阻容元件。

YouTube上看到一个维修帖子主要重新焊了一下下面标红的位置不知道有效没有

楼主:
youtube 上有个维修视频,重新焊了下面的部分,不知道有效没有

网友(2021-05-08):
引用 网友B:
咸鱼网上,有模友提供维修服务,我好几块都满血复活了…

怎么搜咸鱼维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