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输出线

楼主(2017-08-23):
自己上次做了av线  可以用    但是没有接相机的供电线的正负极  在别的帖子发现说电源的负极线和av线的负极也就是地线在连接在一起   事实是这样吗?请有av线的量一下信号地线是否和5v负极处于导通状态   谢谢!

网友A:
确实是这样的,地线与地线是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这样的,地线与地线是导通的

地线与负极导通?

网友:
地线就是负极

网友B:
地就是负极,没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线与负极导通?

我得回去测测  但原理上是通的  视频输出地线对应的是电池负极   相机电源负极也是电池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就是负极,没毛病

噢噢   晓得了             ,

网友:
相机与其他设备分开供电,供电的几块电池负极没有相连接,则相机的AV线必须要有一根是负极或则地线。
如果相机与其他设备集中用一块电池供电,则相机的AV线只需要一根视频型号线即可,无需连接负极或者地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