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这个是什么飞控

楼主(2017-08-23):
朋友给了块飞控,不知道是什么牌子,求助。这样方便找说明书。

网友:
这个是osd吧?反面呢?

网友:
这是OSD 正面有MAX7456  气压计  陀螺仪

网友:
2014 独眼龙新款 龙卷风 TORNADO OSD 固定翼飞控系统 V1.0

网友:
不是飞控,飞控哪有这么神奇

网友:
额。。没见过

网友:
应该是飞控吧!电流计还有一个应该是复位按钮,热缩膜包的那是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