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鸡求推荐

楼主(2017-08-23):
目前手上只有450级别的电直,近期想上更高级别的,想请各位朋友帮忙推荐下。最好是有高质量副厂配件可用的。

PS:非常感谢各位模友的回复,综合各方面考虑,准备在xl520和KDS550当中选一个,700级目前暂不考虑了,成本对我来说有些高。

网友A:
果断700,图便宜,买嘉迪空机,性价比超级好。大机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700,图便宜,买嘉迪空机,性价比超级好。大机好飞

感谢回复,请问700级零件通用性怎么样?

网友:
上大机,一次到位

网友:
450练好了就是700

网友:
练不好就别上其他飞机

网友B:
推荐xl700 配件便宜 飞机性价比超高

网友:
来来来,我在出中型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kds700

你好,请问kds700副厂配件多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kds700副厂配件多么?

好像没有副厂件……不过原厂件就挺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xl700 配件便宜 飞机性价比超高

是小罗700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kds700副厂配件多么?

多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请问700级零件通用性怎么样?

这个我不是很懂,你跟嘉迪客服联系,可以知道能否通用

网友:
富丽505、KDS5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2收亚拓550l,常用炸鸡易损件可以找非耐的替代,我现在基本炸一下带桨差不多150元搞定,据说xl520也不 ...

银子少啊当然是想尽可能减少炸鸡成本了,多谢朋友的建议

网友:
kds550 700应该是市面上最便宜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荐2收亚拓550l,常用炸鸡易损件可以找非耐的替代,我现在基本炸一下带桨差不多150元搞定,据说xl520也不 ...

不会吧?才150?那个非耐小齿盘,根本就上不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荐2收亚拓550l,常用炸鸡易损件可以找非耐的替代,我现在基本炸一下带桨差不多150元搞定,据说xl520也不 ...

而且,那个550桨,怎么可能那么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坏过小齿盘,以前最贵的是原厂的尾对转齿,后来我发现有修复齿,很便宜17元一组,大齿盘尾轴尾管尾传 ...

哦哦,好的好的,那个对转齿,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私信你了

好的好的

网友:
练航线用550、700? 咋琢磨的

网友:
加迪700谁敢飞,

网友:
上大机就不能像小鸡一样常炸了不然都是钱

网友E:
看你想咋玩?练技术,纯粹飞,推荐kds 550,原厂配件低到惊人,这机器就是仿之前的碳纤logo550搞出来的,性能不错,主要是便宜,性价比高。
装逼占一大部分作用的话,选择可就多了。说700的,那是有人带,没人带玩700。。。。我见过很多个新手卖全新亚拓700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想咋玩?练技术,纯粹飞,推荐kds 550,原厂配件低到惊人,这机器就是仿之前的碳纤logo550搞出来的,性 ...

主要还是练习用,看来kds550是个不错的选择哈,另外请教下那个700e是有副翼的那款么,如果是的话还真准备搞一套,那玩意儿比较符合我口味

网友:
各级别操控乐趣感受不同,看预算及炸鸡成本,你怎么考量

网友:
楼主啊  你把手上的450  再飞两年可能是最适合你的选择,两年后,技术有很大进步,知识丰富了,钱也攒够,早上大机意义并不大,心里比较急切倒是可以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小罗700么?

是的罗总设计的飞机 不论设计还是做工都堪称一流 比logo sab jr 在品控方面都碾压

网友:
kds5.5性能可靠还不错,有米就直接700买个大牌子就行!

网友:
理论上说,级别越大的机器,维修成本就会越高。个人建议先把手头的机子用好,多多练习模拟器。如果真想上大一些的机子最好是不要做不熟悉的动作,否则炸一次花费不会太少。我的飞越450至今除了两次非主观原因炸鸡之外(详见《说说最近两次无辜的炸机》)都没有炸过,因为我基本不会在它上面飞不熟悉的动作。随着入坑时间的增长,我是越来越烦修机了。。

网友:
我出亚拓500l,

网友:
各种自旋,翻滚类练习,各种航线包括正倒飞确实都过关了这时的确需要换大机了。如果只是练手真的450级别的是最佳练习机。大飞机不会帮助你技术提升更快,并且最便宜的大机炸机成本都比450贵很多。如果纯装B请忽略。

网友:
富丽505或者 XL520 价格便宜 配件足 XL520  有时候会送一些东西  我们这边一次买6台XL52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还是练习用,看来kds550是个不错的选择哈,另外请教下那个700e是有副翼的那款么,如果是的话还真准备 ...

好几个版本,大部分配件通用,不过现在都是库存了,副翼的机器现在少了。可以考虑f3c用户的二手机

网友F:
泰世X5不解释,飞过的人都说跟模拟器里面的手感一样,我之前飞了一段时间450心急想要改飞700,然后借朋友的700飞结果悲剧了,飞机那桨声恐怖过不了心理那关,自从那次把朋友的700毁了之后就思考我该不该飞大机???经过朋友的一番推荐,就是你了X5。过了几天借朋友的X5来试试它是不是真的是我所适合喜欢的机型,首飞有点紧张(但没700那么紧张,手抖,双大腿失控般抖)令我意外的是我用X5飞放得很开,从此之后就爱上X5了,所以推荐楼主考虑下X5!!!刚落地回家,晚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泰世X5不解释,飞过的人都说跟模拟器里面的手感一样,我之前飞了一段时间450心急想要改飞700,然后借朋友的 ...

请问x5相当于什么级别的?和550差不多一个级别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x5相当于什么级别的?和550差不多一个级别么?

520到550的,不过,射桨的情况好多。。。你可以去看看以前的贴

网友:
引用 网友G:
520到550的,不过,射桨的情况好多。。。你可以去看看以前的贴

说道射桨每个机型都射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x5相当于什么级别的?和550差不多一个级别么?

用520桨,它的级别在500-550级别之间,不像550那样笨重!

网友H:
700要两块电池……想清楚……我是推荐xl520
不过现在亚拓550l二手便宜 收好了也值

网友I:
引用 网友H:
700要两块电池……想清楚……我是推荐xl520
不过现在亚拓550l二手便宜 收好了也值

550l,配好大的电池合适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I:
550l,配好大的电池合适呢?

6s 4500左右都OK
现在xl520和X5更热门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6s 4500左右都OK
现在xl520和X5更热门吧

3200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3200可以吗?

我用3300飞520……
我是新手感觉不到……有差别可能压不住头或太轻也不好
380我用1400电池就感觉压不住头…… 凑合可以飞
后期再换电池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果断700,图便宜,买嘉迪空机,性价比超级好。大机好飞

哈哈,嘉迪(假的)700买了也不敢飞啊。浑身都是虚位,浑身的零件都是劣质材料,飞机不是买大一号就有性能的。以前飞垃圾450是脚蹬三轮车,换假的700等于脚蹬三轮变大摩托三轮了。我们要的是高性能的跑车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哈哈,嘉迪(假的)700买了也不敢飞啊。浑身都是虚位,浑身的零件都是劣质材料,飞机不是买大一号就有性 ...

我第一个是嘉迪450二手的,调试好飞的还不错。新手飞丢了,比现在飞越都好飞,银燕斜盘,565尾舵,50v3定速,悬停稳稳的。老手调的机。我现在估计是没有调好陀螺仪。学习k8。一定把机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哈哈,嘉迪(假的)700买了也不敢飞啊。浑身都是虚位,浑身的零件都是劣质材料,飞机不是买大一号就有性 ...

暴力飞估计不行,练悬停和航线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爱因斯坦说,一切都是相对的。我一台V977,一台X3,先飞977再飞X3,真TM的稳,翻滚好像都不用修舵的感觉。所以,我止步于480,省钱省事又安全。
又好比如:你一直都开两轮摩托,风吹日晒雨淋,突然间开上了一台廉价的四轮轿车,都会觉得无比的欢快。所以,当你习惯了700,也许会往上追800,900,1000···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个是嘉迪450二手的,调试好飞的还不错。新手飞丢了,比现在飞越都好飞,银燕斜盘,565尾舵,50v3定 ...

是个正常的飞机都应该悬停稳稳的才对。悬停之后,你再打满方向舵飞机高速自旋,然后使劲的上下抽几把螺距。这些过程中,不修任何舵。飞机自旋上下跳个4,5圈之后看他是不是还在原地。要是跑偏的厉害就说明这个飞机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个正常的飞机都应该悬停稳稳的才对。悬停之后,你再打满方向舵飞机高速自旋,然后使劲的上下抽几把螺距 ...

炸了!你上个视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