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 a9 充电器能充镍氢电池么

楼主(2017-08-23):
un a9 充电器能充镍氢电池么?只能充锂电?

话说充一块6S 5000mah 的锂电需要用家庭几度电

网友A:
如果能插上就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插上就问题不大

能啊 ,镍氢电池包就是一个jst插头,具体怎么设置怎么插,按1S插?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啊 ,镍氢电池包就是一个jst插头,具体怎么设置怎么插,按1S插?

你电池充满电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池充满电电压多少

5P镍氢包,1.2VX5=6V     ,

网友:
引用 楼主:
5P镍氢包,1.2VX5=6V     ,

这就为难了,如果是并联的就好办,并联就设置好单颗电压就行,6v达不到啊

网友B:
A9 A6是不能充镍氢电池的,这种充电器其实只能充一种电池,那就是锂电池,而且充电截止电压是4.2,高压锂电也不能充,所以通用性上来讲很局限,不如B6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9 A6是不能充镍氢电池的,这种充电器其实只能充一种电池,那就是锂电池,而且充电截止电压是4.2,高压锂电 ...

也不是不能充  电压合适还是可以充的  镍氢电池单颗满电是1.4V  那么3颗满电是4.2V  所以可以3颗串联来充  以前用花牌301充电器充过

网友:
6s 5000mah的能量是6*4.2v*5A=126wh=0.126千瓦时  也就是说 不考虑充电器的损耗的话 充满6s  5000mah耗电0.126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不是不能充  电压合适还是可以充的  镍氢电池单颗满电是1.4V  那么3颗满电是4.2V  所以可以3颗串联来充 ...

其实当有台B6是多么美好的事

网友:
镍氢建议用B6充,各种电池充电程序也不一样。镍氢的充电是个挺复杂的过程,不建议用锂电池这种简单的恒流转恒压充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当有台B6是多么美好的事

B6充电太慢  而且电压不太准  要买就买406   308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6充电太慢  而且电压不太准  要买就买406   308

B6成见党,充个镍氢还要准到天上去,特地配个406?

标准b6,5a最大,镍氢无须平衡,速度绰绰有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B6成见党,充个镍氢还要准到天上去,特地配个406?

标准b6,5a最大,镍氢无须平衡,速度绰绰有余。

我并不是对B6有什么成见   B6我也有   也用过B6充镍氢电池 但是容易过充   按照你这个说法  对某个产品提出缺点  就是某产品成见党了呗

网友:
A6A9这种确实只适合锂电,我用A9,又买了个便宜货专门充镍氢接收机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A9 A6是不能充镍氢电池的,这种充电器其实只能充一种电池,那就是锂电池,而且充电截止电压是4.2,高压锂电 ...

是的,这样的纯平衡充只能单一电池,那就是锂聚合物电池,NiMH充不了,如果接头可以连上,能充那最好有人守着,电池差不多就Stop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并不是对B6有什么成见   B6我也有   也用过B6充镍氢电池 但是容易过充   按照你这个说法  对某个产品提 ...

皮糙肉厚的镍氢电池还有过充的说法吗?我的意思是如果只为解决镍氢电池充电问题,b6完全满足了,除非有快充6s大容量电池的打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皮糙肉厚的镍氢电池还有过充的说法吗?我的意思是如果只为解决镍氢电池充电问题,b6完全满足了,除非有快 ...

镍氢电池也是会过充的  过充电池发热大 也会影响电池寿命

网友:
其实镍氢电池的充电算法比锂电池复杂的多,锂电池无非就是恒流恒压2阶段,像a6 a9这种简单粗暴没一点技术含量的并充无非就是设置个充满电压和恒流电流大小的问题。而镍氢电池充满判定可不是简单的电压判定,充满过程电池有个降压过程,充电器要识别出这个降压才能判定充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镍氢电池也是会过充的  过充电池发热大 也会影响电池寿命

这就是你怂楼主买406充镍氢的理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6充电太慢  而且电压不太准  要买就买406   308

我的B6用的第三方固件,一般充电开6A左右充4S,单片电压的精度的问题,只要校准微调一下,基本能够保证到达4.19左右,而且我感觉充电的速度也蛮快的,308我也有,玩了这么多年,就是没用过A6 A9这种充电器,感觉安全很重要,那种充电器通过平衡头充电,感觉大电流充电很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B6用的第三方固件,一般充电开6A左右充4S,单片电压的精度的问题,只要校准微调一下,基本能够保证到 ...

知不知道哪个元器件是负责测量电压的?我的B6就是测电压异常了,所以导致无法正常充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知不知道哪个元器件是负责测量电压的?我的B6就是测电压异常了,所以导致无法正常充电了

硬件我不懂,可以重新校准一下,还有电压异常是什么状态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我不懂,可以重新校准一下,还有电压异常是什么状态显示???

就是插上电池,电压一直变化,一会高一会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B6用的第三方固件,一般充电开6A左右充4S,单片电压的精度的问题,只要校准微调一下,基本能够保证到 ...

A9充电器可以改串充  8A充电平衡头不发热  说到平衡性  没有充电器可以比A9  A6好

网友:
A9 B6我都用,B6充电慢感觉,用A9充锂电

网友:
我在用黑色款的a6,第二款。第一款是白色的
明确说,可以冲镍氢电池
我手头上的a6,调整电压的时候按-,充电器叫了再长按,就可以调到1.5v。 a9应该也差不多,你可以看看

另外我的a6是可以冲高压锂电的,方法同上,按+,可以加到4.30v

网友:
镍氢还要判断反压降?早一些充电器,恨不得连指示灯都省了,直接一个变压器,一个二极管。大多数的充电器连恒流功能都没有,直接就靠变压器自身的压降来限制电流。但是能不能充呢?你的电池,我是不会去管的,我自己的电池,我就是手机充电头串一个电阻,时间差不多拔掉就是。
至于说充一次用家里多少电,6S,5000mAH。七算八算,最多耗掉0.18度电。差不多够煮一锅米饭的了。

网友:
a9最低充电电压2.5v,一次要充两个才可以,设置2.8v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