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250

楼主(2017-08-23):
请教老鸟一个问题黄K8怎么装到亚托250上去

网友A:
找个平面,海绵胶一贴就搞定

网友B:
尾撑杆那个螺丝的位置,底板和侧板直接加垫片,把侧板撑开

楼主:
我也想找个平面,但是没地方,不像大机那么多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平面,海绵胶一贴就搞定

我也想找个地方但是没地方放,不想大机那么多空间,壳子拆了都没地方放,我上图的位置拆壳子可以放,但是放进去没办法插USB线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撑杆那个螺丝的位置,底板和侧板直接加垫片,把侧板撑开

可以试试谢谢

网友:
早起早睡

网友:
找个平地方

网友:
之前我亚托250,黄K8竖装的

网友:
买那种可以支持竖着装的K8.

网友:
占坑沙发啦啦啦啦啦啦

网友C:
250用kbar非常难调尾巴,金鱼尾要调很久,还不一定能搞定。
建议用mb,尾巴杠杠地。 而且可以竖着装。

或者mini 金脑2

网友:
简单粗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50用kbar非常难调尾巴,金鱼尾要调很久,还不一定能搞定。
建议用mb,尾巴杠杠地。 而且可以竖着装。

当时在决定入坑前一直想买250,去了本地航模店咨询。老板把250也是喷得不轻,才入了450l。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当时在决定入坑前一直想买250,去了本地航模店咨询。老板把250也是喷得不轻,才入了450l。

250是比较失败的机型....现在要买就买sab小火球 28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0是比较失败的机型....现在要买就买sab小火球 280的

我的是朋友送的,装机练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