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飞天行者1980,这个机型的载重真是无解!

楼主(2017-08-24):
从飞天行者1680,到现在的1980。电池采用两块3s5300并连,前几天飞行干脆再加了两块3s5300电池,助跑手抛轻松起飞。看来经典永远是经典。附上照片,看看现在还有没有飞这种机型的

楼主:
时间长了,测量了机翼,应该是1900

网友:
没飞过天行者,小胖倒是很多人飞

网友:
话说这飞机手感到底 差别在那 ,还有死胖子,表示直飞过 塞斯纳,冲浪者,板机,F3A

网友A:
光电池就一点五千克多了还能飞?

网友B:
应该可以飞,怎么大的飞机上天不干活?就瞎飞??

网友:
经典机型  后排围观

网友:
这个机的缺点非常多,空间小,装电池飞控等设备很不方便,非常不抗风,如果突然遇到大风可能会空中停车螺旋炸鸡,效率也不高,爬升慢。优点低速性能好,容易手抛,速度慢不挑场地降落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电池就一点五千克多了还能飞?

是的,4块3s格式的5300。并连,飞机肚子里还能放下一个gps跟踪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飞,怎么大的飞机上天不干活?就瞎飞??

在天上飞了3个小时,满油门飞50分钟才用了13000毫安的电。留了7000慢慢飘飘

网友:
天行者1680很好飞

网友C:
1680经典机型,适合休闲飞,性价比高!

网友D:
尊敬的楼主,报一下你天行者的配置?
能够想你这样重载飞实在羡慕不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尊敬的楼主,报一下你天行者的配置?
能够想你这样重载飞实在羡慕不已

羡慕啥,反正我们这边已经不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尊敬的楼主,报一下你天行者的配置?
能够想你这样重载飞实在羡慕不已

2814朗宇kv1100,10*7的浆,3s的电。没有别的特殊配置,必须开辅助手抛,站着扔飞不起来,必须助跑才能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80经典机型,适合休闲飞,性价比高!

1680以前飞过,这次大载重用的是1900,这个翼展大,速度慢,比1680载重要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2814朗宇kv1100,10*7的浆,3s的电。没有别的特殊配置,必须开辅助手抛,站着扔飞不起来,必须助跑才能飞 ...

经典配置!
能够重载飞好非常巴适!

网友E(2017-10-31):
我的1680改成了双发,2814。9寸桨,还没试飞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1680改成了双发,2814。9寸桨,还没试飞

我也准备改双发的,你的双发电机座怎么弄的?
能不能发下设备布局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准备改双发的,你的双发电机座怎么弄的?
能不能发下设备布局图片。

淘宝里面有电机架买,用的9寸桨,昨天试飞了,动力够大,起飞后一点点油门就可以飞,但是昨天试飞场地太小,飞控有问题,第二次飞的时候炸鸡了。布局就这样的,尺子量好距离,电调可以放在电机架里。直接焊接电源线在一起,信号线用y线

网友G:
1980是天行者载重最大的把?

网友:
天行者平尾经典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1980是天行者载重最大的把?

真实的载重我查资料,还有论坛,一般最大到8000ma的电量,我上了四块5200电量的,结果轻松起飞。机翼翼展1980。机舱里还放了一个GPS跟踪器,基本填满了。还带了一个小蚁。A控手抛,轻松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1980是天行者载重最大的把?

真实的载重我查资料,还有论坛,一般最大到8000ma的电量,我上了四块5200电量的,结果轻松起飞。机翼翼展1980。机舱里还放了一个GPS跟踪器,基本填满了。还带了一个小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电池就一点五千克多了还能飞?

四块格式5200电池,并联,3s电压供电

网友(2017-11-30):
1900载重好,但不抗风,1880最适合FPV

网友(2018-01-01):
1680动力怎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