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 日志报错,求怎么排除故障原因

楼主(2017-08-24):
飞的时候没发现异常,下来查看日志才发现有个Err EKF_check-2 ,求指点是怎么引起这个报错的,严重吗,还能不能飞?

网友A:
我碰到过好几次了,重新矫正下罗盘和加速度计,有时PIX的减震调整下。甚至率机后,4个电机不平衡了,也频繁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过好几次了,重新矫正下罗盘和加速度计,有时PIX的减震调整下。甚至率机后,4个电机不平衡了,也频繁 ...

这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应该就是突然的IMU故障导致的,我一般是重新校准一下,之后又能飞几次无故障的,然后反复出现。也可能同PIX硬件电路不过关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突然的IMU故障导致的,我一般是重新校准一下,之后又能飞几次无故障的,然后反复出现。也可能同P ...

多谢了  因为我这是pixhawk 2.4.8  硬件肯定不过关   现在准备入泊志家的2.4.6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了  因为我这是pixhawk 2.4.8  硬件肯定不过关   现在准备入泊志家的2.4.6了

我有权盛和乐迪两家的PIX控,都是这样,暂时还没有发现到底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权盛和乐迪两家的PIX控,都是这样,暂时还没有发现到底是什么原因。

也是报这个吗? 我感觉可能是2.4.8不能刷高版本固件,我的2.4.8刷的是3.4.6的固件

网友A:
我也是这个版本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个版本的固件

可能是硬件精度达不到,后面的固件版本对硬件有要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是硬件精度达不到,后面的固件版本对硬件有要求了

我google了一下这个问题,出问题的人还不少。不过大多数人的都是3.2 固件,这有个人给了解决方案:
Hi guys,
I have the same error.
I look at my logs and found the error was subsys:16 & ECode 2 & 0
By this list: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common-diagnosing-problems-using-l..., it's cause by EKF/InertialNav Check, Bad Variance.
大致看了一下其他魔友的日志,无非是“振动大、罗盘offset太大,加速度计校准的不好”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google了一下这个问题,出问题的人还不少。不过大多数人的都是3.2 固件,这有个人给了解决方案:
Hi g ...

嗯嗯 我最近已经把pix2.4.8出掉了   换了雷讯的v3  到时候再看看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 我最近已经把pix2.4.8出掉了   换了雷讯的v3  到时候再看看有没有这个问题

V3我在用,感觉还是很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3我在用,感觉还是很可以的

已经装机了  找时间去试飞

网友(2017-10-10):
引用 楼主:
已经装机了  找时间去试飞

怎么样?现在还有问题吗?

网友(2018-01-27):
原来PIX水这么深啊。学习了

网友:
建议还是刷3.2.1固件吧。虽说不能双罗盘工作,但是稳定。因为高版本固件对现在减料板的PIX容易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