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电调

楼主(2017-08-24):
若果三轴带有定速功能,可否選用固定翼/四轴电调
同样是100A, 飞机电调便宜很多哦

网友:
可以,但要单独配个转速计,固定翼,四轴电调无RPM输出。

网友:
准确说法叫转速传感器。

网友:
应该可以的

楼主:
就怕普通电调效能不及直升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怕普通电调效能不及直升机的

愿闻其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怕普通电调效能不及直升机的

应该不会,我初入坑买的到手飞坑机,电调是天行者60A,现在用花2520电机,一直想飞烧,但天热怎样暴飞都不烧,也不掉转,只是油门要设曲线,3秒缓启动太短。

网友A:
若三轴带定速,电调还是需要有定速线的。但是像550以下级别,有些玩家不需要定速功能,单纯依靠遥控器里面的油门曲线进行补偿,或者只是飞飞航线的,6S 100A电调以内的可以使用非直升机的电调,比如好盈飞腾系列和天行者系列。但是再高级一点的,非常需要定速的大鸡还是需要带有定速功能的电调如好盈铂金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三轴带定速,电调还是需要有定速线的。但是像550以下级别,有些玩家不需要定速功能,单纯依靠遥控器里面 ...

装一个转速传感器就好了

网友:
其实贵的不在于定速,那就是个软件而已,同样A数,多轴电调质量是差点的,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