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NIBUS F4

楼主(2017-08-24):
刚入手了一块
OMNIBUS F4, 板子内置了OSD, 但我的飞机分电板也内置了OSD
飞机是大力的XR215,
请问一下, 这F4的板可以用UART5的TX/RX接飞机的OSD用吗? 应如何设定?

网友:
没用过F4,F3飞过

网友A:
不懂的飘过

网友B:
用飞控自带的OSD比较好

网友C:
建议用飞控自带的OSD,接线省事不说还带LC滤波,通过飞控的OSD还可以用控修改PID设置。

网友D:
都可以啊
你视频信号接哪就用哪个OSD
既然有飞控内置的为什么不用内置的

网友E:
直接用omnibusF4,可在Betaflight內直接調OSD,MWOSD沒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