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c数电池

楼主(2017-08-24):
以3300mah为例, 35c电流输出115A,已經足夠500级电直了
有需要用到50c以上吗?

网友:
看飞得暴力不暴力了,一般飞航线够了

网友:
想更暴力就用更高C喽

网友A:
理论与实际往往相差甚远

网友B:
都是假参数  尽量选大的  假得不那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与实际往往相差甚远

可是价钱不虚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是假参数  尽量选大的  假得不那么明显

—— C 数 可以乱标,虚标。
内阻 她 就不敢 乱标,因为可以实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 C 数 可以乱标,虚标。。
内阻 她 就不敢 乱标,因为可以实测。

测内阻也是这几年的事啊…厂家这些坏习惯养成好多年了的

网友:
电池实际有35-45C就很够力了,而且高C会重。

网友:
貌似现在都是70C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 C 数 可以乱标,虚标。。
内阻 她 就不敢 乱标,因为可以实测。

求教……内阻3-4 或5 一般符合多少C

网友:
一般也就相差3-5C都是正常的

网友E:
高C数是为了获得更低的压降,保证较大电流输出时,输出电压的压降尽量低。知道C数可以直接算出内阻

网友:
还是以内阻标定为好,可以用仪器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求教……内阻3-4 或5 一般符合多少C

单体电池 5毫欧 3S 就是 15毫欧 哦
【基准 容量 5200 mAH  的电池】来估算:
单体电池 5毫欧:俺估算 最大也就 10C 。
单体电池 3毫欧:俺估算 最大也就 20C 。
单体电池 2毫欧:俺估算 最大也就 30C 。

1万 mAH 的电池 内阻天生就 应该近似 减半。
2200 mAH 的电池 内阻天生就 应该近似 加倍。

测内阻:一定要用 四线仪表,电压探头

不能接触到 电流探头,要单独夹 电极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体电池 5毫欧 3S 就是 15毫欧 哦 。
【基准 容量 5200 mAH  的电池】来估算:
— 单体电池  ...

网友:
看内阻最实在

网友:
现在买电池基本多是50c起步 以前买电池基本是25C 35C算好的了。跟着时代走自己玩的开心就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高C数是为了获得更低的压降,保证较大电流输出时,输出电压的压降尽量低。知道C数可以直接算出内阻

不妨举个例来测算一下内阻和C数的关系?

网友:
现在都流行飞110C的电池了。几十C的电池还能用?

网友:
电池主要看周围人使用评价,或者自己多试试,各个品牌c数标的不一定实在,而且内阻这数据也仅仅可以在同品牌同大小电池里面对比一下,因为飞的时候它内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就比如富力电池内阻很大,但是性能很强,有的新上市电池内阻很低,但是用一段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电池性能的根本是化学反应速率,内阻可以通过改配方来让你感觉很好,但是飞起来还是得看它的实际使用情况。

网友E(2017-10-18):
引用 网友F:
不妨举个例来测算一下内阻和C数的关系?

最大放电电流的定义是标称电压(V)的十分之一除以内阻(欧),比如2200mah25C的3S电池,最大放电电流就是2.2x25=55A,内阻就是0.37/55=0.0067欧姆,也就是6.7毫欧,C数是由内阻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大放电电流的定义是标称电压(V)的十分之一除以内阻(欧),比如2200mah25C的3S电池,最大放电电流就 ...

学习

网友:
cube电池 童叟无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