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21级甲醇发动机

楼主(2017-08-24):
三叶21级甲醇发动机长时间不用拆出来清洗,缸拿不出来,用甲醇泡过,用开水煮过也不行,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求指点

网友:
WD90泡试试

网友A:
开水的温度不太够,热风枪吹试试。楼主用的什么油?咋锈成这个样子???实在搞不好就买新的吧,这台看起来修好也够呛了。

网友B:
用汽油泡10-20小时可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水的温度不太够,热风枪吹试试。楼主用的什么油?咋锈成这个样子???实在搞不好就买新的吧,这台看起来 ...

用的是自配油,甲醇跟蓖麻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汽油泡10-20小时可搞定...!

我用汽油泡过一个星期了,没用

网友:
洗洁精,瞎说的

网友C:
先取出活塞和曲轴,从排气口用硬木可推出气缸.

网友:
煤油试试,或螺栓松动剂

网友:
螺栓松动剂先找个边试试,看看腐不腐蚀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取出活塞和曲轴,从排气口用硬木可推出气缸.

前辈,不是先拿出缸才能取下活塞跟曲轴吗?

网友:
用机油煮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不是先拿出缸才能取下活塞跟曲轴吗?

旧发动机活塞销和连杆间会比较松,连杆和曲轴柄之间也会比较松,适当运动有先脱开的可能.

楼主:
一般要煮沸后还要煮多长时间呢?听说温度不能超过180度,没有东西测量温度啊

网友D:
把活塞降到最低,机匣(缸体部分)放在煤气炉上烧几分钟,加热到100-130度左右,也不用太高温度。尽量不要烧缸体部分,只加热机匣铝质部分。用改锥从连杆处向上桶气缸,或其他方法扭、拔,应该可以下来了。要热操作,不要冷操作。全程要带好手套防止烫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活塞降到最低,机匣(缸体部分)放在煤气炉上烧几分钟,加热到100-130度左右,也不用太高温度。尽量不要 ...

好,尝试一下,谢谢

网友E:
用A4纸折几折,折成一个长条,塞到活塞和气缸套之间,用板子转动曲轴。靠活塞的力将缸套推出。WD40松动剂是少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A4纸折几折,折成一个长条,塞到活塞和气缸套之间,用板子转动曲轴。靠活塞的力将缸套推出。WD40松动 ...

大哥非常有心,还专拍了图说明,辛苦了,但是你这台发动机很新,我那台长时间不用了,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A4纸折几折,折成一个长条,塞到活塞和气缸套之间,用板子转动曲轴。靠活塞的力将缸套推出。WD40松动 ...

还有你说的WD40松动剂要买到正品才起效,不知道哪里又能买到正品呢?有链接吗,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A4纸折几折,折成一个长条,塞到活塞和气缸套之间,用板子转动曲轴。靠活塞的力将缸套推出。WD40松动 ...

在天猫买了WD40了,天猫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A4纸折几折,折成一个长条,塞到活塞和气缸套之间,用板子转动曲轴。靠活塞的力将缸套推出。WD40松动 ...

大哥,这个后桨垫你又是怎么拿下来的和装回去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哥,这个后桨垫你又是怎么拿下来的和装回去的??

螺母卸掉,直接就能拿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母卸掉,直接就能拿下来的。

你哪台是OS的可能是拧下螺母就能拿下来,但是我这台是三叶的不行,可能还得用拉马才能拿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哪台是OS的可能是拧下螺母就能拿下来,但是我这台是三叶的不行,可能还得用拉马才能拿下

簿形拉马。

网友F:
问题看来严重些了。好像已经不是单纯的蓖麻油干涸,倒像是铝在水的作用下腐蚀长死了。那即使弄开了,活塞表面也花了。报废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看来严重些了。好像已经不是单纯的蓖麻油干涸,倒像是铝在水的作用下腐蚀长死了。那即使弄开了,活塞表 ...

下单了一瓶WD40,明天到看看能不能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看来严重些了。好像已经不是单纯的蓖麻油干涸,倒像是铝在水的作用下腐蚀长死了。那即使弄开了,活塞表 ...

我用甲醇泡了几天,活塞可以灵活的动就是汽缸拿不出来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哪台是OS的可能是拧下螺母就能拿下来,但是我这台是三叶的不行,可能还得用拉马才能拿下

我照片上的是三叶52发动机.前两天刚换的轴承,正好照了照片就给你发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A4纸折几折,折成一个长条,塞到活塞和气缸套之间,用板子转动曲轴。靠活塞的力将缸套推出。WD40松动 ...

你的方法很好使,不过现在轴又拿不出来,我看见很多视频都是把缸和活塞还有桨后垫拆下就可以直接从后面拿出轴来了吗,我还轻轻敲也不行,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A4纸折几折,折成一个长条,塞到活塞和气缸套之间,用板子转动曲轴。靠活塞的力将缸套推出。WD40松动 ...

还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活塞上到最高点的时候往左转动有一点虚位,活塞在最高点往右转动也同样有一点虚位,这是否正常?是不是轴跟活塞连杆接触点犹豫生锈的原因变小了才出现这种现象呢?是不是轴也得换?看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方法很好使,不过现在轴又拿不出来,我看见很多视频都是把缸和活塞还有桨后垫拆下就可以直接从后面拿 ...

轴拿不出来就使劲砸!在轴头垫上铜棒或者是铝棒。虚位问题我没遇到过,我想应该是看曲轴和连杆之间是不是磨损了,有点锈不会造成磨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拿不出来就使劲砸!在轴头垫上铜棒或者是铝棒。虚位问题我没遇到过,我想应该是看曲轴和连杆之间是不是 ...

轴砸出来了,就是轴与连杆接触电的虚位不知道怎么解决,难道真的要换轴或者连杆?能不能开螺纹拧一个内6角螺母进去?

网友E:
换俩轴承凑合用吧😄曲轴和连杆不好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俩轴承凑合用吧😄曲轴和连杆不好买吧

那就换轴承得了,这种轴承怎么样,给点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要煮沸后还要煮多长时间呢?听说温度不能超过180度,没有东西测量温度啊

煮上个把钟头弄出来试试(不能等凉了),不行再煮,注意手的防护,

网友:
烧2分钟      马上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