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姐,请大神赐教。

楼主(2017-08-24):
今天装冲浪者,电机与电调之间的延长线是自己做的,300毫米长度,连接后电机不停抖,电调极速发热,之前电机受过伤以为电机挂了,果断拿新电机测试,还是发抖,所以怀疑电调挂了,也不知原因,又拿了一个新电调连接旧电机一切正常,以为这下行了,于是又开始装机还是用的那三根自己做的连接线,装好通电,电机旋转不到三秒突然开始抖动,电调竟然起火了,于是迅速拔掉电源,这会开始怀疑我焊的拿三根线是否有问题,但是虽然焊工不行,但焊的还是挺结实的,真不知道为什么,连挂两根电调,请大神们赐教?

楼主:
补充:只要不用延长线,电机电调直接连接就没事。

网友:
延长线图?是不是有地方短路了?或者接反。XXD黄皮也就这样了,反正也不贵

网友:
这个电调,不值得折腾,换稍微好一点的吧。

楼主:
是不是卖贵点的就好些

网友:
想见识你的焊工和线材

网友:
XXD电调传说中的拉烟神器,另外你的延长线看看焊点是否松动,焊锡是否饱满圆润

网友:
短路,延长线短路

网友:
把你的延长线拍照上来看看

网友:
上延长线图啊

网友:
出问题的东西不拍照尽拍些没用的。你这十有八九是电机缺相。那三根线没那么简单,因为电压低所以电流很大,所以要足够粗否则很容易发热熔断,起码电阻会大幅上升,不是随便找根电线连通就行。还有接头,不是焊上不掉就可以了,要考虑焊点通流面积够不够,焊锡熔点低电阻高,通流面积不够的地方很容易因为电阻大而发热融开。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电压低,电流大,如果你焊接的地方电阻大,通过的电流就会小,如果电阻比负载还大。。。。

网友A:
焊接有问题

网友:
那三根延长线可能有接触不良的,造成缺项
缺项烧电调是很正常的,建议换3条延长线试试看,插头焊接一定要大功率烙铁,至少60w

网友:
换好赢电调,垃圾装备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