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种螺旋桨哪里有的买

楼主(2017-08-25):
入题,小弟无意中发现一款载机用了这种螺旋桨,电机在轴线下面,应该是通过齿轮组驱动螺旋桨,桨的轴刚好就是机身碳杆,这样的话就能使背推机的推力线与机身轴线完全重合,动力效率最高,而且不影响拍摄。这种桨要是有的买就好了,很多背推机都可以考虑使用,避免了因为推力线不好把握而影响效率的问题

网友A:
但是你却没考虑皮带传动所带来的效率损失……

网友:
我告诉你,这玩意效率低得要命

网友:
而且抖得很,天捷力失败作品之一

网友:
这个应该是齿轮传动吧,设计和加工精度决定了它的效率和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你却没考虑皮带传动所带来的效率损失……

one是齿轮传动的,由于精度问题,震动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我们老师装了一台one,还上了pix,最后沦为教学工具了

网友:
找个空心轴的云台电机自己改就是了

网友:
震动大应该是浆不平衡吧?

网友:
thingivers上有3d打印的

网友:
天力捷是我国少有的有自主研发能力的公司。。。不过出品就实在是。。。。。

网友:
见过这样的机,后来都炸了
推力线,可不是与机身平行的哟

网友B:
同楼上所说
推力线是计算出来的,跟机身布局,机翼迎角,上反角都有关系,并不是与机身平行

网友:
然而机身碳管不一定与机身轴线完全重合  比如好小子

网友:
噪声很大!

网友C:
有费这个事就上双发或者双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楼上所说
推力线是计算出来的,跟机身布局,机翼迎角,上反角都有关系,并不是与机身平行

明白,是这么回事,我只是想借此说一下这样的背推可以把电机位置压的很低,不用担心碳管机身的阻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费这个事就上双发或者双管了

没错,现阶段看,如果要做背推,又是中单翼或下单翼,双管是最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楼上所说
推力线是计算出来的,跟机身布局,机翼迎角,上反角都有关系,并不是与机身平行

没错,我只是想借此说一下这样的背推可以把电机位置压的很低,不用担心碳管机身的阻挡,如果背推下单翼或者中单翼想要电机推力效率最高,就需要这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