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飞控电调校准问题

楼主(2017-08-25):
跪求哪位大神救救我,我的飞控是X4V2,问题有三:一、安装向导流程走到电调行程校准那步的时候,电调一秒一滴的叫,这就是没有信号,我想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 二、接电后关控再开控,外八字无法解锁。这到底是控的原因还是接收机连线的问题? 三、似乎过一段时间,飞机的
电机
平衡性和卡尔曼滤波值就会有极大波动,似乎需要一天校准一次磁罗盘,我想知道,这到底和区域磁场干扰(比如建筑垃圾填埋,钢筋混凝土啥的)有多大关系。

网友A:
同款飞控,帮顶

网友A:
我用的铂金30A,没遇到你的问题。。。

网友B:
你可以到参数设置里进行设置解锁,是快还是慢还是没有转速

网友B:
你第一个是电调校准的话 我一般是通上电之后再断开一次,就行了(油门在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