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0618A和C0618B挂轮是否通用的问题

楼主(2017-08-25):
如题,哪位高人给指点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A:
基本通用 齿数一致就行 一共17个挂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通用 齿数一致就行 一共17个挂轮

收到,谢谢!我丝杠头上挂小齿轮那个头断了~~啊呀呀呀~~

网友(2019-02-02):
引用 楼主:
收到,谢谢!我丝杠头上挂小齿轮那个头断了~~啊呀呀呀~~

挂轮间隙没调好还是螺母拧太紧了?

网友:
一样的 放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