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550l

楼主(2017-08-25):
亚托550l这款机器刚开始的时候很火。现在立马不火了,前段时间论坛了很多人出。飞过的大哥大姐说说呗……

网友:
没飞过,围观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较笨重,适合新手练习,不适合暴力,但常用副厂配件便宜。

你说的是老款的,LZ说的也是老款的550L,出550L很多都是换新款的550X,新款550X很暴力,飞机轻了很多,马达也换成730MX的了,电调从90A升级到100A了,尾管升级为600的加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老款的,LZ说的也是老款的550L,出550L很多都是换新款的550X,新款550X很暴力,飞机轻了很多,马 ...

550L就是730MX电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550L就是730MX电机了。

550L的730MX与550X的730MX不一样的。L的是KV850,X的是KV960

网友D:
老师,点评一下两款机器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老师,点评一下两款机器啊,

在我手中飞不太多区别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在我手中飞不太多区别的

这个550l的付厂配件是那个飞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550l的付厂配件是那个飞机的

还没炸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550l的付厂配件是那个飞机的

两机零件几乎一样的。略微升级了一些东西

网友F:
两个机子基本一样,就是升级了一下动力系统,减重了点。其实主要是减重,和电机kv不一样。因为很多后面的550L,出厂也是亚拓版100A电调,不再是凤凰90了。所以个人觉得,没啥大的区别。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两个机子基本一样,就是升级了一下动力系统,减重了点。其实主要是减重,和电机kv不一样。因为很多后面的55 ...

尾管长度不一样,X的出厂就是600的尾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尾管长度不一样,X的出厂就是600的尾管了

哦,这550的型号,越变越大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机子基本一样,就是升级了一下动力系统,减重了点。其实主要是减重,和电机kv不一样。因为很多后面的55 ...

550l中炸一下需要多钱?有没有那个副厂件可以替代的。一看大桨200多,头罩300,三轴承得上百,脚架半白。感觉550l配件是450l的好几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550l中炸一下需要多钱?有没有那个副厂件可以替代的。一看大桨200多,头罩300,三轴承得上百,脚架半白。 ...

用玻纤桨,才70多,主轴横轴基本不会弯,常坏的什么等对转齿,伞齿用非耐的,尾管,传动轴也是,一共就几十块,大小齿盘一般不会坏。头罩,炸了用纤维胶布一贴,环氧树脂糊一下反正练习机,没必要那么精致。所以基本不会很多钱。等有水平了,在上好机子

楼主:
谢谢老师耐心,认真的分析

网友:
几乎是一样的。X电机KV高一点。桨转的快点。 所以感觉飞机暴力一点。   把老款730 850KV绕粗线960KV。 把550X秒成渣。     新款960KV的730 扭力不够。高转速有点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