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B6AC拆了,电压忽高忽低,一直变化,有懂的么

楼主(2017-08-25):
插上电池后,无论开启不开启充电,电压显示异常,一会高一会低,不停变化,开启充电的话,一会就不冲了,是检测电压的元器件坏了么?谁懂

网友:
趁此换吧,这个精度太差了

网友:
额头多了这么一大块,电源就是这么简单粗暴的塞进去的。。。

网友:
简单的把笔记本电源塞进去?

网友:
我天。第一次见B6里的电源,原来是这么简单粗暴呀,6666666翻了

网友:
外接电源试试

网友A:
用外接适配器电源试试

网友:
看着板子就晓得不是很好的材料,精度也就呵呵了

网友:
那不是电源,是适配器

网友:
真就这么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外接适配器电源试试

不是电源电压不稳,是显示的电池电压不稳

楼主:
不是电源电压不稳,是显示的电池电压不稳

网友B:
我的B6也出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
但经过检查   是右下方主电池电源输出口到电池这段接线或插头有任何一个点接触不良就会出现此问题
我的B6输出线是T插,用时间长了表面有氧化,连接电池时看着是插上了 但实际是虚联,然后显示电压很高,充一会就停了
可以充1S电池试试  别用多S平衡充 或找非锂电池充电  如果显示英语联接错误  那就确定是线路问题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另外我很不理解 为什么很多人总在说B6这种充电器平衡电压不准 精度不够 甚至有些人追求到每组电池电压 小数点后面3位
个人觉得只要不过充 每节电压差个零点几伏这算事吗?
最不理解的是很多人连高精测量设备都没有  然后还在嗷嗷叫差零点零几伏 不准
便宜充电器 用的就是经济实惠 有些偏差是正常的,贵充电器又真的很准吗?
很多人买的电池不一样,测量设备不一样,可能发生很多不同的问题
个人觉得  玩航模就是量力而行  够玩就好,很多时候不是买不起,是觉得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B6也出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
但经过检查   是右下方主电池电源输出口到电池这段接线或插头有任何 ...

多谢,我检查检查,我之前用的B6感觉充2/3S精度貌似还凑合,6S就不平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B6也出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
但经过检查   是右下方主电池电源输出口到电池这段接线或插头有任何 ...

精辟,玩模型快乐最重要,除非你是专业竞赛人士

另外便宜的模型装备不一定很差,现在服务好价格低的良心商家不多了

网友(2018-03-16):
这个B6我把他修好了!!!!照neosunrise›的指导贴刷机就好啦!!!!感谢neosunrise›的指导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