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控设置问题

楼主(2017-08-25):
刚开始玩固定翼做了一架SU27,在设置混控的时候打副翼两个舵机可以动,打俯仰只有一个舵机会动,用天九和futaba遥控器设置的都是这问题请问老鸟们是我哪里设置错了还请指点指点

网友A:
你只设置了副翼跟升降混控,但是没有设置升降跟副翼混控,明白我说的么

网友:
楼上正解。设置的不对

网友:
还要设置副翼到升降舵的混控

网友B:
副翼根升降混控和升降跟副翼混控不是一回事儿吗?天地飞遥控打开三角翼混控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设置了副翼跟升降混控,但是没有设置升降跟副翼混控,明白我说的么

你的意思是说要设置两个混控是吧,一个升降副翼,一个副翼升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翼根升降混控和升降跟副翼混控不是一回事儿吗?天地飞遥控打开三角翼混控不就可以了?

天九里面没有三角翼的混控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要设置两个混控是吧,一个升降副翼,一个副翼升降是吗?

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副翼根升降混控和升降跟副翼混控不是一回事儿吗?天地飞遥控打开三角翼混控不就可以了?

不是一回事,只设置升降跟副翼混控的时候你动副翼时升降是不动的,有主次的

网友C:
理解为主控带动被动,上面兄弟都解释过了,另,天9预设的混控不叫三角翼混控,我不用天九,给朋友设置过一次,真心记不住了。扶她爹的,选择flying wing模式,舵机插一六通道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回事,只设置升降跟副翼混控的时候你动副翼时升降是不动的,有主次的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解为主控带动被动,上面兄弟都解释过了,另,天9预设的混控不叫三角翼混控,我不用天九,给朋友设置过一 ...

副翼和升降不应该插在1,2通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副翼和升降不应该插在1,2通道吗

扶她爹就这样。选择flying wing 后就是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