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自己做的小轻木机,400mm翼展p51d

楼主(2017-08-25):
做完以后发现太重了,飞机有70g重,用的1s电池加8520减速组,结果飞不起来。现在想把机翼和机身蒙皮改成棉纸,想问一下用硫酸纸可以吗?而且我觉得我的尾翼太重了,希望哪位dalao能发一下自己飞机的图片观摩学校一下

自制的活页,里面有1mm碳杆做轴,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链接方法,开始用纤维胶带粘结果平尾一半高一半低

网友A:
整体偏重,比结构的强度够上cox系列甲醇引擎了,硫酸纸不可行,用棉纸或者雪梨纸()拷贝纸
我做的飞机就是轻木结构+棉纸蒙皮,起飞最多45克
楼主喜欢小轻木机可以加群  复古轻木固定翼,有很多前辈和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体偏重,比结构的强度够上cox系列甲醇引擎了,硫酸纸不可行,用棉纸或者雪梨纸()拷贝纸
我做的飞机就是 ...

十分感谢,因为是第一次做所以老怕不结实,结果就加了好多东西上去。但是用棉纸的话现在涂布油好像不好买了,请问有什么替代品吗

网友:
清漆可以代替,或者香蕉水加赛璐璐的乒乓球自制涂布油。太厚重了,重了反而不耐摔,减重到50克以内比较合适

网友B:
改2s微型设备,动力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2s微型设备,动力够用的

用的伟力拆机接受,2s怕烧

网友(2018-02-25):
感觉飞机上面光涂料就得好几克

网友:
换动力吧,2S,无刷电机,会很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体偏重,比结构的强度够上cox系列甲醇引擎了,硫酸纸不可行,用棉纸或者雪梨纸()拷贝纸
我做的飞机就是 ...

QQ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