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14SG油门曲线问题

楼主(2017-08-25):
如图油门曲线设置,特技一80%特技二85%油门,为啥开特技后,在监视器里看到的油门只有60%和70%?求教~

网友A:
看看油门行程设置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油门行程设置

可是我油门设定100%,监视器里就是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刚换的futaba还不太熟悉,望详解一番

网友C:
油门和螺距别闹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和螺距别闹混了

没有啊,有拍照了呢

网友:
一个是-100到100,一个是0到100,能对起来也是厉害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有拍照了呢

把5个点都设成8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5个点都设成80试试

不管用,如果调到100% 监视器里就显示100%

网友:
80/100=160/200,没毛病

网友:
170页的说明书从头看两边绝对有用 日后也能用得上

网友D:
曲线里面的是输出比例,不是输出值 。3通道是输出值范围默认-100~+100 , 所以不一样,
你会惊喜的发现,油门比例是0的时候,3通道默认是-100 。 油门比例是50 的时候3通道默认是0 。
并且14sg 3通道通常都是需要反向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曲线里面的是输出比例,不是输出值 。3通道是输出值范围默认-100~+100 , 所以不一样,
你会惊喜的发现, ...

非常感谢您细心教导,终于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