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XG8三角翼怎么设置

楼主(2017-08-25):
请问怎么设置三角翼混控

网友:
没用过,不清楚,帮顶顶

网友:
先设置飞机机型,提示滑翔机,电固,直升机,选择电固,下一级会提示飞机类型和襟翼类型。

网友A:
xg7 Z84 设置方法

舵机接 2ch 3ch

系统菜单 倒数第二项 翼型选择  WING TYPE 选择   DELTA

2CH 3CH 正反向 结合舵机接线方式 组合调整

给你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A:
xg7 Z84 设置方法

舵机接 2ch 3ch

先谢谢了!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