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级零式降落问题

楼主(2017-08-25):
请问模友们知道这飞机降落时机头下降过快有点猛扎下来的感觉,飞机不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重心靠前、机头过重,翼载荷过大

网友:
头重了,或者是推杆太猛

网友B:
头重?带点油门,保持速度,保持机身水平、小坡度下降的状态

网友C:
头太重了,进场时带点油门,带点升降,尽量使飞机保持水平滑落,在几轮着地之前把油门收到怠速,升降别松,免得在地面扎头

网友D:
速度不够,油机 或者叫蒙皮机 表面比泡沫光滑 降落接地需要更快速度

网友E:
不飘主要是机型和型翼所决定的,二战机是螺旋桨高速机,机型是下单翼双凸翼型,本身不具备飘浮能力,不如上单翼上凸机和下单翼上凸机,只要动力减弱就会机头朝下,这就需要在降落的时候收油要补偿升降舵面保持机身平飞,逐渐降低高度,因为是后三点起落架,接地前一定要拉住升降舵避免着陆时前栽。

网友F:
拉杆带油降 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