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91SZ-H现在还能不能装上700N上

楼主(2017-08-26):
MAX-91SZ-H现在还能不能装上700N上?最新款的700N

网友A:
磨下底板,特哥有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下底板,特哥有搞,

能单独请教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单独请教一下吗?

就是飞机底板不改的话,装不上,因为发动机后盖长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飞机底板不改的话,装不上,因为发动机后盖长了点。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飞机底板不改的话,装不上,因为发动机后盖长了点。

大神请教一下,GT15HZ 600能用在700N上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请教一下,GT15HZ 600能用在700N上吗?

GT15本身就是用在700上阿,没毛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请教一下,GT15HZ 600能用在700N上吗?

不行 GT15 600的曲軸比較細
要700的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GT15本身就是用在700上阿,没毛病。

曲軸不一樣 GT15 600的曲軸比較細

楼主:
引用 网友A:
GT15本身就是用在700上阿,没毛病。

是后来出的GT15HZ 6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 GT15 600的曲軸比較細
要700的才能用

多谢了,700N就只能用GT15HZ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后来出的GT15HZ 600

折腾阿有甲醇干嘛要飞汽油?

网友:
上甲醇就好
油貴少飛一點就行了
而且GT15好像也停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阿有甲醇干嘛要飞汽油?

甲醇费用有点高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甲醇费用有点高哈

一周也就一桶油左右,基本都飞电得后面再补几个起落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周也就一桶油左右,基本都飞电得后面再补几个起落油的。

兄弟所言极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所言极是

我出去飞Nx7和Nx4,一桶油都能搞10起落,飞到手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出去飞Nx7和Nx4,一桶油都能搞10起落,飞到手软。

看过你的帖子,很强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过你的帖子,很强大

特猪哥,还是建议甲醇,汽油除非你另有别用,不然飞起来真憋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猪哥,还是建议甲醇,汽油除非你另有别用,不然飞起来真憋屈。

好的哈,多谢你的建议,有空再请教你

网友C:
能玩油机的都是情怀,不必当主力机来飞,我一般每三次出去飞只带一次油机,而且油机只飞个3个起落,一桶4L的,700N大概6.5个起落到7个起落。不够的电机补上,还不够就固定翼弥补。飞累了还不够,就电车,油车坦克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玩油机的都是情怀,不必当主力机来飞,我一般每三次出去飞只带一次油机,而且油机只飞个3个起落,一桶4L ...

你很强大

网友D:
GT15 有两种  一种 600用  一种 700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GT15 有两种  一种 600用  一种 700用

是的,发邮件问了OS公司,600用的里面连杆比较细,不适合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