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小胖子V尾JRXG14方向和尾舵混控起飞方向怎么搞!

楼主(2017-08-26):
如题

网友A:
一。有433转向轮直接连433。二飞控内调v尾混控。

网友:
不清楚,没用过,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有433转向轮直接连433。二飞控内调v尾混控。

对可是起飞降落还是用方向!混控方向升降一起动

网友B(2018-09-05):
LZ是否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否解决了?

混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