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没有没有失控保护?

楼主(2017-08-26):
今天飞完一个电,忘了电池没按电,随手关了控,就发现电机启动,大桨开始转,请问K8没有失控保护吗?如果有,该怎么设置?谢谢。
配置:K8+卫星,没有用接收机。

网友:
发卫星来看看怎么用

网友:
遥控直升机开关机顺序错了,每次先开控,在给飞机插电,且有熄火开关关闭状态。飞行完成,必须断飞机电源在关控。我的遥控忘记关,控电过放了。玩模型就要有认真的态度,谨小慎微。每一次大意都会有意外发生,我单飞,血的教训!朋友谨记!安全无小事

网友:
失控保护跟陀螺没关系,是控和接收机设置的

网友:
要小心呀,顺序一定要牢记

网友:
楼上正确

网友A:
应该是电调,好赢一般都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调,好赢一般都有呀!

可能。想起以前炸机,打了熄火都感觉沒有切电,有动力状态还要持续一会儿,我就只能看着机子在地上翻。

回头看看V3的设置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调,好赢一般都有呀!

电调躺枪  电调的失控保护是在信号线没有接收到信号的情况下才有效的  而楼主是关控  电调信号线还接在陀螺仪上

网友:
有失控保护设置。在计算机设置里第二个标签下,对骂完成后把油门杆拉到需要的位置或者打开油门熄火,按"设置油门失控保护"即可

网友:
顺便问一下,mb有没有失控保护设置?

楼主:
我看到了那个设置,但我三个油门都是一条直线(精灵定速),是不是就没别的办法?

如果这样,只能恪守落地后第一时间断电的原则了。

网友:
遥控器里设置,

网友:
我的是在控里设置,没信号时油门关闭

网友:
控上设FS 设置油门最低 螺距0 当接收机检测不到发射机就会用设置的数值控制直机

网友:
这跟k8和电调有毛线的关系,是你的遥控器失控保护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