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科尔2801pro能飞四轴吗?

楼主(2017-08-26):
有个闲置的华科尔2801pro,能飞四轴吗?

网友A:
可以啊,设置好就行

网友B:
能飞,就是接线比较麻烦点。2801 pro 当年是飞直机的良心控

网友(2017-12-09):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设置好就行

如何设置呢?要配什么接收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飞,就是接线比较麻烦点。2801 pro 当年是飞直机的良心控

还要接线?这个控要配一个什么型号的接收机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要接线?这个控要配一个什么型号的接收机呢?

这个控的接收机都是pwm,一堆线,比较麻烦;现在流行的都是sbus,一跟线搞定;

2801的接收机只能去咸鱼搜搜看有没有人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控的接收机都是pwm,一堆线,比较麻烦;现在流行的都是sbus,一跟线搞定;

2801的接收机只能去咸 ...

我有2801pro的原装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2801pro的原装接收机

多少出接受

网友C:
飞穿越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穿越用吗?

不是 固定翼用

网友:
话说我还有台新的2801,当年的好控啊,就是华坑停产没有接收机了

网友:
暂时还不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