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个京商M33的红猪

楼主(2017-08-26):
贵了点,做工马马虎虎,好多地方都破损了,仔细看了看以前关于红猪的帖子,准备开始装机,,,还望各位前辈多多指点,,电机版,能把电池也放在发动机仓吗?这样会不会重心太高?还有,,发动机架如何加固呢,,,

网友:
复材飞机多少都有点瞎写,毕竟手工工艺品。电池可以放上面,有机的发动机和油箱都在发动机舱,。大爱m33只是没啥选择的。

网友:
退货差评,哈哈。

楼主:
刚问了店家,说电池得放下面,配重。。。

网友:
破损这么多

网友:
电池应该放下面,有利降低重心....!

网友:
红猪原型机是savoia S.21,不是MACCHI M33,除了颜色区别很大

网友:
这个样子都收货?

网友:
觉得是应该退货了

楼主(2017-10-03):
咱厚道人,不跟他太计较,,想问问那些纸铰链怎么固定,用啥胶水?502还是环氧树脂,刷上胶后纸铰链会变软,怎么差劲孔里

网友:
哥们,先装好铰链和副翼在上胶水

网友:
都插到位了上502就行

网友(2019-05-20):
您这个之后是如何处理的呢?外面的漆碎了影不影响机体的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