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动态滤波开启后 降低D值 新手也可以这样飞了。

楼主(2017-08-26):
(无正文)

网友:
不错啊,飞的好漂亮

网友A:
摄像头镜头广角多少度,离远了还行,近处变形很明显。

网友:
挺好,我的也是广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镜头广角多少度,离远了还行,近处变形很明显。

160的runcam split

网友:
請問樓主runcam split 可以在哪購買?

网友:
穿越,穿越,都变成固定翼了。

网友:
不错,下次试试从自己两腿间穿越

网友(2018-04-30):
楼主,我看你这个视频,是半自稳还是手动飞的呀

网友:
为什么要降低D值

网友:
边上就是马路啊…万一一个万一就…………

网友(2018-07-09):
如何设置?

楼主:
开启DYNAMIC_FILTER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启DYNAMIC_FILTER

直接开启就行吗?还用不用其他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