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182求指导

楼主(2017-08-26):
刚买了架塞斯纳182。求用过的大神指点一下安装和飞行技巧。另外kv1400 8060能飞吗

网友A:
用2216或2218电机,1400kv能飞,桨可以大点,用1060。如果2212电机,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216或2218电机,1400kv能飞,桨可以大点,用1060。如果2212电机,飞不了。

我电机正好2212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电机正好2212

塞斯纳182不重吧。感觉。应该飞得起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电机正好2212

拉力不够,大油门勉强能飞,动力不足,易炸机,烧电机。我飞过这机子,稳,电机建议大点,kv低些1100左右,用大点的桨,力量更好。

网友:
我试过  2212  900KV  9寸桨  ,反扭特别强

网友B:
1.2米的?2212kv1400能飞,8060没毛病

网友:
勉强可以飞,但是容易出问题,新手的话不建议用。小马拉大车,难受

网友:
来点风让你随风飘扬

网友C:
完全可以飞,但别用xxd30A的电调,建议用好盈天行者30-40A电调。我就是2212电机,kv1400,8060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飞,但别用xxd30A的电调,建议用好盈天行者30-40A电调。我就是2212电机,kv1400,8060桨。

滑跑距离5米以上了吧,电机大点两米起飞,三级风照常飞。

网友D:
MD塞斯纳那个垂直的前缘真心无语了,能好飞才怪。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2216或2218电机,1400kv能飞,桨可以大点,用1060。如果2212电机,飞不了。

这个少将水来的吧,入门小赛2212kv1400飞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少将水来的吧,入门小赛2212kv1400飞不了。。。。。

1.2米赛斯纳是小赛,多大才算中赛

网友F:
如果是1.2米翼展的话。2212。kv1400配8060桨是可以飞的。推重比1:1已经很好飞了。微风的话半油门就可以飞航线。三级风全油门也能飞。说2212不能飞的自己反省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少将水来的吧,入门小赛2212kv1400飞不了。。。。。

1.2米赛斯纳,粘好一点,用3S2200mah电池,达到800克了,是xxD2212电机拉力的最大值范围,不是不能飞,不好飞而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米赛斯纳,粘好一点,用3S2200mah电池,达到800克了,是xxD2212电机拉力的最大值范围,不是不能飞,不 ...

前面自己说飞不了,这又改口说不好飞,。。。。全国那么多md,黄金屋小赛入模的模友,几乎大部分都是这个电机,在你嘴里成飞不了,转眼又是不好飞了。。。在论坛里面随便问一个飞固定翼的,是不是都管米二的敏定或者黄金屋塞斯纳叫小赛。。

网友G:
敏定兄的小塞是很好飞的,2212 1400加8060绝对没问题,用浩叶的黑桨别用便宜的小黄桨会很蛋疼,当然上2216或2217动力会更好飞起来爽歪歪

网友:
还说人家滑跑距离5米以上了,自己2米起。。。米二小赛再不济也算像真机。。。。说暴力,我一米四的配3536可以一米起飞。。但真心没得一点美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米的?2212kv1400能飞,8060没毛病

对。2212 郎宇1400kv 8060。

楼主:
是小塞 1.2翼展。2212kv1400 8060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小塞 1.2翼展。2212kv1400 8060

放心,xxd电机都爽飞了何况朗宇,绝对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心,xxd电机都爽飞了何况朗宇,绝对能飞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米赛斯纳,粘好一点,用3S2200mah电池,达到800克了,是xxD2212电机拉力的最大值范围,不是不能飞,不 ...

1.2米的小赛就是1500克也能用2212给它飞起来,小赛的机翼浮力还是非常不错的。小赛即使是上了2216也说不上好飞,那是因为这个机型就绝对了它这种操纵特性,上单翼上反角,大翼展低重心注定了是以稳定为主灵活性欠缺,飞起来的感受就是不跟手,反应慢。但是作为新手练习机还是不错的,新手练习还是动力弱一些吧,感受滑跑起飞和降落。那种一米就能离地的我觉得真的失去了这个飞机的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滑跑距离5米以上了吧,电机大点两米起飞,三级风照常飞。

起飞滑跑太短有什么意义?降落还不是要大场地?这机器就是用来练起降,滑行距离长姿态才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MD塞斯纳那个垂直的前缘真心无语了,能好飞才怪。

感觉还行,风阻改变只能改外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1.2米翼展的话。2212。kv1400配8060桨是可以飞的。推重比1:1已经很好飞了。微风的话半油门就可以飞航 ...

嗯,我就这配置三级风一样飞,平飞航线一半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敏定兄的小塞是很好飞的,2212 1400加8060绝对没问题,用浩叶的黑桨别用便宜的小黄桨会很蛋疼,当然上2216 ...

我怎么感觉黑桨拉力不如便宜桨?8060的

网友C:
不过楼主新手?有没有飞过滑翔机?比如冲浪者?没有的话建议先飞冲浪者,遥控器打小舵量。新手飞赛斯纳估计首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楼主新手?有没有飞过滑翔机?比如冲浪者?没有的话建议先飞冲浪者,遥控器打小舵量。新手飞赛斯纳估计 ...

飞过几次KT机。都是反扭问题

网友:
2212   kv1400   飞的很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飞过几次KT机。都是反扭问题

是板机SU27类型,还是KT板仿真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板机SU27类型,还是KT板仿真类?

仿真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力不够,大油门勉强能飞,动力不足,易炸机,烧电机。我飞过这机子,稳,电机建议大点,kv低些1100左右 ...

J3 好漂亮!是哪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类

哦,我还没有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少将水来的吧,入门小赛2212kv1400飞不了。。。。。

2212kv1400 8060桨 入门级赛斯纳182(敏定、黄金坞之类的)妥妥飞!

网友:
md塞斯纳2212,980kv,30a,3s锂电,1047桨,一样飞吧,逆风速度慢,加点油,顺风速度快,收点油,逆风起降,塞斯纳起降距离过短,就失去像真机的性质了

网友H:
没有人提醒楼主桨反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人提醒楼主桨反了么?

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