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F3飞控刷固件

楼主(2017-08-26):
用bf刷 烧写了一次后 红灯就不亮了 而且连接不上 确定了不是usb的原因 还有补救的方法吗 新手脑子笨 求大神们指点呐

网友:
我的CC3D也是一样,现在一直丢着没用。

网友:
一般都是端口和驱动的问题,换电脑或者重装驱动试试

网友:
百度视频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

短接 boot 重刷固件 已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接 boot 重刷固件 已解决

我这灯都不亮,短接了也不行

网友(2017-10-10):
首先可能是驱动问题,然后就是尝试boot短接来刷写。部分GHOST安装的win7系统不能正常加载飞控的驱动,比较麻烦